西门子变频器应用在提升机上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本人调试变频绞车电控时遇到了一个问题,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工艺:所谓绞车即提升机,电机轴连接减速机,减速机连接滚筒,滚筒制动系统由盘型闸抱滚筒制动盘,盘型闸由液压站控制,液压站上压制动盘打开(敞闸),卸压制动盘闭合(报闸),电机转动拖动滚筒转动,滚筒上缠绕钢丝绳,钢丝绳吊着重物,当正转时电动机电动运行,反转时,重物拖动电机负力运行。电机由西门子6ES70型变频器驱动,控制启动的方式是同时给出液压站上压指令和变频器运行指令,给定一个最低运行频率,电机建立力矩,盘型闸打开,滚筒运转。

       目前的问题液压系统接到上压指令后其压力上的慢,电机有力矩(以最低运行频率运行)闸打不开,所谓敞不开并不是完全敞不开,是开了1/3或1/2,(随压力的大小闸盘的开闭度不同)三四秒后闸才能完全敞开,现象是启动时电机转不动,减速机碰撞几下后才能运行。

我想请教高手们,如果我先不给变频器运行频率只给运行信号,让变频器 0 频率运行两秒后等闸敞开后在给频率信号可不可以,变频器 0 HZ运行能不能有很大的力矩,我的意思是万一闸敞开的快了,没等我给频率信号时完全敞开了,变频器 0 HZ 运行是否能吊住重物,0HZ 的力矩与电机的额定转矩差多少。

V/F的控制方式0HZ 的力矩有多大,带编码器的矢量控制又有多大呢?我目前用的是V/F控制,我之所以用V/F是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V/F控制时调P325P326低频时会比矢量控制输出更大的力矩。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dou

网友A:
“让变频器 0 频率运行两秒后等闸敞开后在给频率信号可不可以,变频器 0 HZ运行能不能有很大的力矩,我的意思是万一闸敞开的快了,没等我给频率信号时完全敞开了,变频器 0 HZ 运行是否能吊住重物,0HZ 的力矩与电机的额定转矩差多少。”

1、这就是变频器用在 提升机等起重设备上的一个大问题;

2、如果不用变频器,电机与抱闸并联,就不存在楼主的问题;

3、由于变频器的介入,电机与抱闸分别控制,出现了困难,这就是不安全因数增大了!

网友A:
4、关于楼主的问题,我建议启动频率不要从零开始,启动频率等于(n1-n2e)P/60,这样一启动电机的转矩就是额定转矩!

5、如果启动频率等于(n1-n2e)P/60,这样一启动电机的转矩就是额定转矩,抱闸打开的时间与变频启动的时间同时或稍微滞后0.1秒即可!

网友A:
抱闸打开的时间与变频启动的时间同时或稍微滞后0.02-0.1秒,你试验决定吧!

网友B:
现在的变频器不是有零伺服功能的吗??也就是说零HZ时就能达到100%的转矩,有的变频器还能做到150%的呢。

网友A:
“也就是说零HZ时就能达到100%的转矩,”

1、不是零HZ,零HZ是没有转矩的;

2、转子不动,频率为额定转差对应的频率是,是额定转矩,若转差是大于额定转差对应的频率时,转矩大于额定转矩!

楼主:
刘志斌 凭什么说0HZ没有转矩呢?“转子不动,频率为额定转差对应的频率是,是额定转矩,若转差是大于额定转差对应的频率时,转矩大于额定转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煤矿提升机大部分都是在电机定子上串电阻的方式,一般的分为几个档,从而实现调速的作用.在运行中虽然能够实现调速的目的,而它只是通过释放电能的方式将部分能量释放到电阻上,从而降低电机的转速,势必造成部分电能流失浪费.而且由于电阻发热而使控制室温度升高干燥的状况.在目前,当变频应用应芸而生日趋完善的时代,理所当然的要取代这种落后的控制方式,而采用变频调速方式。

采用变频调速可实现的几个目标:

1、调频调速、软启软停、高效节能

变频器具有调频调速,软启软停,力矩补偿和各种保护功能,能够使设备灵活准确的调整速度,使设备运行更平稳;变频器可以对电机软启动和软停车,从而提高对设备的平缓运行,极大地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降低故障率。使用变频器后,电能达到充分利用,启动时是从0HZ起动,电压、电流缓慢上升,对电网无冲击,平时电机的启动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5—7倍,对电网冲击很大。

2、制动能力更强

由于采用回馈制动方式,增强了设备的制动能力,制动效果更加明显可靠,运行更安全。

3、电网能量回馈加大了节能效果

由于配备有能量回馈器, 再生电能得到的充分回收利用,在设备处于下行运行状态时,产生的再生电能返回电网,得到再生利用,从而加大了节能效果.

4、可实现计算机联网控制

由于变频器有485(422)通讯接口,能与计算机联网,实现计算机联网控制。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变频器调速可以节能,是因为电机在单位时间内的消耗电量与此时的转速的3次方成正比,通过调整电机的转速达到实际需要的快慢速度即可省电。

例如: 转速降为额定转速的90%,则节电1-(0.9)3=27%
转速降为额定转速的80%,则节电为1-(0.8)3=50%
转速降为额定转速的4/5时,省电45%
转速降为额定转速的1/2时,省电87%

例如: 你的电机是155KW
转速降为额定转速的4/5时,电机的功率为96.8KW
转速降为额定转速的2/5时,电机的功率为19.4KW

电机的启动:

1、用工频时,需要5—7倍的启动电流,用变频器时,可限制在(125—200%)的额定电流,即是(1.2—2倍)的启动电流,启动转距为(70—120%)的额定转距,有的可带全负载起动。

变频器在制动中,由于负载下降时,电机转速随频率而下降,这是由制动产生的功率能量(势能)通过能量回馈器回到变频器的电源中.还有电机在刹车停车时,电机的惯性作用所发生的能量(势能)也能变成再生能源,回到变频器的电源中重新利用,所以,使用变频器可以省电40%以上,在半年左右可以赚回成本。

楼主:
0HZ运行时电机就存在制动转矩的,是我亲自试的,250KW660V 电机,0HZ运行变频器输出60多安培电流(变频器显示,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两相内输入)当我们两个人手动转电机轴时电流上升到70安培。这现象说明6ES70变频器0HZ是能产生力矩的啊!其力矩不是转动力矩而是禁止转动的力矩罢了!刘志斌没说到跟上,象你说的延时敞闸是事我都懂,但是现在不延时还碰减速机呢,延时后会碰的更厉害啊!

楼主:
CHENHUAYUAN是做什么的,做煤矿变频的吗?哪个厂的,做业务还是技术?

网友A:
“0HZ运行时电机就存在制动转矩的”

1、“0HZ”,就没有旋转磁场,没有电磁转矩;

2、你的电机在额定运行时,有额定转矩,这时转子转速n2e比旋转磁场即同步转速n1慢(n1-n2e),叫额定转差!

3、如果启动时,转子转速n2是零,这时同步转速如果是(n1-n2e),即变频器输出频率为(n1-n2e)P/60时,实际转差就是额定转差,专辑就是额定转矩;

4、如果启动频率按(n1-n2e)P/60设定,则启动转矩就是额定转矩,电流是额定电流;

5、抱闸打开的时间与变频启动的时间同时或稍微滞后0.02-0.1秒,你试验决定吧!

网友A: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变频器调速可以节能,是因为电机在单位时间内的消耗电量与此时的转速的3次方成正比,通过调整电机的转速达到实际需要的快慢速度即可省电。
例如: 转速降为额定转速的90%,则节电1-(0.9)3=27%
转速降为额定转速的80%,则节电为1-(0.8)3=50%
转速降为额定转速的4/5时,省电45%
转速降为额定转速的1/2时,省电87%

例如: 你的电机是155KW
转速降为额定转速的4/5时,电机的功率为96.8KW
转速降为额定转速的2/5时,电机的功率为19.4KW ”

1、这个帐算错了;

2、“电机在单位时间内的消耗电量与此时的转速的3次方成正比”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

3、帐算错了,实际肯定不是计算的结果,“所以,使用变频器可以省电40%以上,在半年左右可以赚回成本”就是谎言!!!

网友A:
   “煤矿提升机大部分都是在电机定子上串电阻的方式,一般的分为几个档,从而实现调速的作用.在运行中虽然能够实现调速的目的,而它只是通过释放电能的方式将部分能量释放到电阻上,从而降低电机的转速,势必造成部分电能流失浪费.而且由于电阻发热而使控制室温度升高干燥的状况”

1、煤矿提升机用的是绕线式异步电机;

2、是转子电路蝉联电阻启动与调速,不是你说的定子上串电阻的方式;

3、由于电机与工频直接连通,发电制动能量自然回馈,不受阻碍,节电运行;

4、用变频器,变频器本身的损耗比那几个电阻少不了,并使发电制动回馈受阻!

楼主:
(n1-n2e)P/60这个公式的结果单位是HZ吗?你所说的n1是50HZ的同步转速吧n2e是电机50HZ的额定转速吧。但电机低频运行时n1和n2e也应该是变化的吧,当0HZ时都是0吗?1HZ的时候呢?拿4级电机为例,其额定转速为1450R/MIN。n1=30,        n2e=60f(1-S)/P=60*1(1-50/1500)/2=29接下来怎么算?

楼主:
刘志斌有病吗?和我的问题没关系的东西发他干什么?

网友A:
1、(1500-1450)×2÷60 = 50×2÷60 =10÷6 = 5÷3 =1.7(HZ)

2、启动时,设定频率1.7(HZ) ,而不是0HZ,这时转子没有转的情况下,其转矩是额定转矩,电流为额定电流;

网友A:
1、对不起,你说的是,闸打开的晚了,液压上的慢;

2、那应该先开液压,压力正常后开变频,提升机工作!

楼主:
你又说错了,先敞闸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会威胁到安全的 问题。再说了你想过吗?下方和提升的运行状况是不一样的。下放时,电机和重物的力叠加,而提升时力的方向相反,后敞闸的弊端还有轻载重载的区别,先敞闸,敞到3MPA(以额定压力为5MPA为例)时轻载时重物不下滑,再启动变频器假设正好,不碰减速机,也不滑车,但是重载时3MPA重物可能就滑车了。如果以重载为标准那只能同时给信号,所以我想的最好的方法是0HZ运行(有足够的力矩)再给频率信号。就是怕挂不住车,希望6ES70的高手回答我的问题,刘志彬的回答我很不满意。

楼主:
1.你不懂绞车的工艺

2.你不懂6ES70

网友A:
“闸打开的晚了,液压上的慢”

1、我的意见是,液压泵机的开启应该在先,系统压力建立后,在同时打开抱闸液压阀和变频器输出启动频率1.7HZ;

2、液压泵打开,液压建立与抱闸打开是分别控制的,抱闸打开与电机1.7HZ变频启动是同时的,抱闸制动与电机变频停车是同时的;

网友A:
“我想的最好的方法是0HZ运行(有足够的力矩)再给频率信号。就是怕挂不住车”

1、你只要给1.7HZ频率,电机就有额定转矩,如果你给2HZ,转矩就大大增加,但启动频率不能太大,否则电流太大;

2、抱闸靠液压控制,液压的建立在先,分两步操作;

3、抱闸的打开与启动给定频率1.7HZ,是同时给,是先后给,时差多少,怎么控制那就是你实际操作的事情了。

网友D:
他什么也不懂就在这里误人      把本本上的东西也不知什么意思就搬来  你问他问题他每次回答的都驴唇不对马嘴

网友A:
1、楼主的问题,并非通用问题,现场情况只能根据楼主述说的情况判断,说的不对是正常的!

2、经过讨论总会搞明白的,大家拾柴火焰高;

网友A:
1、我总是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兴趣+闲聊!

2、我对楼主的问题又有新的认识:

1)制动抱闸,是用液压阀控制打开、制动的;

2)在液压阀动作后,到制动抱闸完成动作,有一段延时或叫滞后;

3)而电机的起、停,转矩的产生、消失是随开关指令瞬时动作的;

4)而电机与负载之间还有减速机构链接,减速机在加载或卸载时会出现碰撞的情况;

网友A:
3、上升启动时,如果变频启动指令、抱闸敞闸指令同时给出,由于抱闸敞闸慢、滞后2、3秒,电机才能转动,但是没有危险!

4、上升中途停车时,如果变频停车指令、抱闸制动指令同时给出,由于抱闸完成制动慢、滞后2、3秒,电机先停或反转后才有制动,很危险!

5、上升中途停车二次启动继续向上时,由于抱闸敞闸慢、滞后2、3秒,电机才能转动,但是没有危险!

6、上升中途停车二次启动反转向下时,由于抱闸敞闸慢、滞后2、3秒,电机才能转动,但是没有危险!

网友A:
7、抱闸敞闸慢、滞后2、3秒,电机才能转动,没有危险,安全!

8、抱闸完成制动慢、滞后2、3秒,电机先停或反转后才有制动,很危险!

9、所以关键是吊重停车时,为了避免先停车后抱闸制动,变频停车应用软停车,减速时间设置的比抱闸完成制动的时间相等或滞后一点;

网友A:
10、因为不在现场,所以是瞎琢摸!

网友D:
你瞎琢磨的 也敢跑这瞎说啊          就是佩服你的脸大

网友E:
技术交流,大家不要带情绪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技术交流,大家不要带情绪哦

交流交流!!

网友G:
wo x我现在正在做起重行业,需要学习.

网友H:
大家主要是讨论,这才是论坛,要不就是答疑了!

网友H:
人家回答了,对与不对仅供参考。(虽然确实有点跑题)

还有就是面对某些人的攻击,还能耐心交流是可贵之处~

网友I(2012-02-22):
利用变频器多功能输出继电器,控制液压抱闸打开与关闭,可以结合变频器内部时间继电器。

网友A:
变频器用于提升机是个错误:

1、原因之一,变频调速是恒功率调速,重载难以运行;

2、变频器切断了电机发电制动的回路,失去发电制动,系统安全被波坏;

3、提升机的调速需求,用一般绕线电机改变转差率调速就能满足,用变频器系统效率下降,浪费电力!

网友A:
4、抱闸制动是安全保证,而变频调速严重影响了抱闸制动的可靠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零HZ时就能达到100%的转矩,”1、不是零HZ,零HZ是没有转矩的;2、转子不动,频率为额定转差对应的频率是,是额定转矩,若转差是大于额定转差对应的频率时,转矩大于额定转矩!

ABB变频器的直接转矩 运行模式可以再0HZ时提供100%转矩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