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和电脑的连线怎么做? 谢谢!

楼主(2008-07-22):
如题目,看看资料 8针的 4   7 是收和发 2是地  是否还需要别的引脚和电脑连接了?

谢谢!

楼主:
谢谢!

用6.1的软件和电脑连接不上

很奇怪!

网友A:
1500是9针D型口,2,3交叉,5直连

网友B:
1500是9针D型口只能用作编程,不可以用作上下位通讯。而且1500的八针口是非隔离的,一般不直接连接PC机,中间加一个1761-NET-AIC隔离后使用。8针公对9针母,8针2,4,7对9针5,3,2。

网友C(2008-09-03):
不错,不过焊全就更稳定了

网友D(2009-04-09):
  1,4,6--------1,4,6

2------------3

3------------2

5------------5

7-------------8

8---------------7

这样的电缆可以用于9D-9D的1500与PC编程吗?多接了几根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