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求助!急!急!急!

楼主(2008-07-22):
三台变频器空制三台泵,分别是汽油 甲醇 添加剂 这三个设定量在常温下(比如25度)的比例为重量比,比如是50:25:6

但是流量计反馈回来的是体积单位,而且这三个液态量的密度还受温度的影响,请问这三个的设定量该如何设置?????设定量只能是流量单位,而且设定好的设定量乘以密度以后还要符合前面的重量比 且密度还受温度影响 请问如何设置编程??高手指教!!谢谢!十分着急!!!!

网友A:
要不再装个温度传感器?根据当前的体积和密度,再结合温度算1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好的流量计或者是流量积算议都是有温度补偿功能的,在方案定型之前有些技术细节应该考虑到的,不然的话就看检测温度用PLC修正,具体的修正依据可以查找相关的特性曲线。

楼主:
有温度传感器呢 就是想问问方案怎么弄?????

网友C:
设置一个与温度参数变化的系数,修改密度,

楼主:
恩 还是8楼的说的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置一个与温度参数变化的系数,修改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