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楼主(2008-07-22):
有哪位大侠能给我一点关于隔离变压器的工作原理的资料

网友A:
隔离是指变压器原副边绕线圈是电绝缘的。变压器的隔离是隔离原副边绕线圈各自的电流电压。隔离变压器有种,低压的变压器主要是金属绕线圈外面敷上绝缘漆,原副边绕线圈绕在一闸铁心上组成一个变压器。这种变压器的绕线圈使用的导线人就叫其“漆包线”。原因那层绝缘漆。原副边靠那层漆绝缘的,即隔离的。

隔离变压器的原理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隔离变压器一般是指1:1的变压器。由于次级不和地相连。次级任一根线与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使用安全。常用作维修电源。隔离变压器不全是1:1变压器。控制变压器和电子管设备的电源也是隔离变压器。如电子管扩音机,电子管收音机和示波器和车床控制变压器等电源都是隔离变压器,如安全维修彩电常用1比1的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是使用比较多的,在空调中也是使用的。

以下是变压器的原理,也是隔离变压器的工作原理,隔离变压器的不同初级与次级隔开,使他们不产生回路,但注意1:1的隔离变压器次级严禁接地!

变压器的基本原理是电磁感应原理,现以单相双绕组变压器为例说明其变压器的原理,也是隔离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如上图):当一次侧绕组上加上电压Ú1时,流过电流Í1,在铁芯中就产生交变磁通Ø1,这些磁通称为主磁通,在它作用下,两侧绕组分别感应电势É1,É2,感应电势公式为:E=4.44fNØm
式中:E--感应电势有效值
f--频率
N--匝数
Øm--主磁通最大值

二次绕组与一次绕组匝数不同,感应电势E1和E2大小也不同,当略去内阻抗压降后,电压Ú1和Ú2大小也就不同。

当变压器二次侧空载时,一次侧仅流过主磁通的电流(Í0),电流称为激磁电流。当二次侧加负载流过负载电流Í2时,也在铁芯中产生磁通,力图改变主磁通,但一次电压不变时,主磁通是不变的,一次侧就要流过两部分电流,一部分为激磁电流Í0,一部分为用来平衡Í2,这部分电流随着Í2变化而变化。当电流乘以匝数时,磁势。

上述的平衡作用实质上是磁势平衡作用,变压器通过磁势平衡作用实现了一、二次侧的能量传递。

隔离变压器起电气隔离作用——一个是保护设备,还有一个很的作用保护人身安全!隔离危险电压.

隔离变压器输出输入电容耦合小,对闪电,放电,电网切换,电机启动和电网燥声引起的干扰更具有抑制作用,是比较有效的电源噪声抑制器.从这点看隔离变压器更具有保护设备的作用

所谓保护人身安全,即对操作此设备的人的一个保护。隔离变压器的电动势是通过二次感应,与一次侧(与大地形成回路)不形成一个回路,不会造成触电。

楼主:
我想知道隔离变压器是怎么起到稳压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隔离变压器是怎么起到稳压的作用 ... 隔离变压器起不了稳压作用的.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C:
简单地说,其实是因为两者之间没有电气连接,包括接地。所以就起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D:
隔离变压器起不了稳压作用的.

网友E:
起安全作用.。起不了稳压作用的.。

网友F:
哦。。有什么用呀。。欢迎来我小店看看。有二手的PLC。电缆。等出售。shop35300858.taobao.com

网友G:
隔离变压器起不了稳压作用的

网友H:
隔离变压器一般在特殊场合使用,仅是与市电隔离而己。

网友I:
路过,我去休息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