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线圈烧了

楼主(2008-07-22):
用于锅炉供气控制的电磁阀烧了 是否与长期工作有关系

网友A:
有关系,也与环境潮湿有关系!!

网友B:
长期工作原因小,潮湿的原因大!

网友C:
有机会是温度问题,了解一下线圈的温升参数。或者具体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也与环境潮湿有关系!!

   另外检查,线圈有无松动。

网友E:
环境温度是多少了???

网友F:
是的,取决与各方面的原因.

www.dryqw.com

网友G:
接触不良,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H:
有几种可能

1 阀芯卡住了

2线圈进水了

3工作电压过高了

4环境温度过高 线圈老化了

5动作太过频繁

网友I:
1 阀芯卡住了

2线圈进水了

3工作电压过高了

4环境温度过高 线圈老化了

5动作太过频繁
6线圈松动

网友J:
支持以上说法!~~~~~~~~~~~~~~

网友K:
久了。也会寿终正寝、、、、、、、、、

网友L:
一般 品牌好点的  使用寿命也会长些

网友M:
好象还有一点,工作电压低于线圈的额定值也会造成线圈烧毁!

网友N:
什么东西都有寿命限制

网友O:
我认为没必要去研究,烧了换一个就得了,要是经常烧就的查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