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测量值与数显控制仪显示不符怎么办

楼主(2008-07-22):
一台马弗炉 热电偶用效验仪测量出来的温度与相接的数显控制仪显示的不符 显示偏高 但是数显仪无零点迁移功能 怎么办

网友A:
量程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入是热电偶,“显示偏高 但是数显仪无零点迁移功能 怎么办 ”

哎呀,原来取媳妇,上炕的是个石女呀,,,好象只能将错就错 ,望眼欲穿,边看边算算术了?,,,  呵呵,

对了,还有条道呢,你可以问问那石女她爹她娘,能不能开后门????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样说我更郁闷了 热电偶测量是没有量程的

网友B:
对啊,热电偶的测量是没有量程的,需要输出的时候才会设置量程

出现这样的问题只能是数显表的问题,应该是没有校验好,可向厂家询问校验方式,如果你有标准电压源

网友C:
一般的仪表都有较正功能,你的是啥仪表呢?sk

网友D:
没有补偿功能吗?那肯定是很便宜的表,我们这有的机器就是用的那些,有时一个月坏好几个,拆开看里面电子元件都没几个。

网友E:
稍懂点电子技术的话可以拆开数显控制仪,调整里面相应电路的可变电阻进行效验即可。

网友F: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数显调节仪,数显调节仪包括其它仪表通常都有零位量程线性(电位器或控制面板)调整的,另外显示表头也会有显示精度的调整,仪表出现显示偏差一般是进行零位量程校验,按楼主所说的是否带有控制面板进行设置校正的一类仪表,该类仪表称之为智能仪表,在电路设计上是不具有任何电位器调整的,仪表参数都是通过键盘输入进行调整。若是普通仪表而又不带调整的话,那就检查一下仪表输入端有一补偿电阻是否发生变值,再不就检查仪表电源滤波电容、信号输入放大电路等相关部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补偿功能吗?那肯定是很便宜的表,我们这有的机器就是用的那些,有时一个月坏好几个,拆开看里面电子元件都没几个。

对 就是这样的 里面也没有电位器可以调整

网友G:
引用 楼主:

陆铭网友点了题,你脖子上面那颗大甘蓝好象有点笨哟,

呵呵呵,开个玩笑逗个乐,你不生俺气的话,俺放P支个招,呵呵

1、你可以拿一个1K的50ppm或温度系数更小的电阻,和一个100Ω电位器(大约这样,具体多少你看着办喽)搭个分压电路,接线你会吧?呵呵

2、加温校调:调整电位器,使显示值等于标准值或最接近标准值,

3、精密测量电位器阻值,

4、再用些50ppm或以下的电阻,鼓捣出个和电位器阻值尽量接近的电阻,把电位器替换掉(电位器的温度系数,都在200ppm以上,太大)

呵呵,这样就算,把那猪设计的破表的病给治了,,,能凑合着用,,,呵呵

学习啦,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陆铭网友点了题,你脖子上面那颗大甘蓝好象有点笨哟,

呵呵呵,开个玩笑逗个乐,你不生俺气的话,俺放P支个招,呵呵

1、你可以拿一个1K的50ppm或温度系数更小的电阻,和一个100Ω电位器(大约这样,具体多少你看着办喽)搭个分压电路,接线你会吧?呵呵

2、加温校调:调整电位器,使显示值等于标准值或最接近标准值,

3、精密测量电位器阻值,

4、再用些50ppm或以下的电阻,鼓捣出个和电位器阻值尽量接近的电阻,把电位器替换掉(电位器的温度系数,都在200ppm以上,太大)

呵呵,这样就算,把那猪设计的破表的病给治了,,,能凑合着用,,,呵呵

朋友 你脖子上怎么有甘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