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如何操作扩展模块?

楼主(2008-07-22):
使用CPU 224XP-CN 与模块 E223,在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如何操作和使用?希望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网友A:
地址是自动分配的,确认好地址就行

楼主:
TO 1楼,谢谢相告。地址连续分配的吗?

网友B:
Q,I跟着往后用即可,主模块从Q0.0到Q1.1

扩展从Q2.0开始

网友:
连接PPi电缆后选择通讯。可以看到。

网友C(2008-09-05):
还要注意有些物理地址 这些地址实际上是不能用的 对模拟量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