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切机械安全规程

楼主(2008-07-22):
1 总则
 1.1 为保护工人在剪切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保证剪切设备安全生产,特制订本标准
 1.2 本标准适用于机械、液压剪切机械中剪切钢板、型材、钢坯和类似纸质材料等普通及专门化的剪切机械(以下简称剪切机)。
 1.3 本标准是剪切机设计、制造、使用、维修和管理等部门的安全基本法规。
  当地安全监察部门对本标准的贯彻执行情况负责监督检查。
 1.4 剪切机的设计制造,应按本标准和现行有关技术条件等规定进行,必须保证安全、可靠和操作维修方便。
 1.5 新设计制造的剪切机,进行技术鉴定时,必须对其安全、可靠性作出结论,鉴定合格后方可正式生产。
  鉴定会须有国家劳动安全-部门授权的剪切机安全技术管理单位和地方安全监察部门参加。
 1.6 剪切机设计制造单位,必须向使用单位提供安全技术说明(包括搬运、安装、使用及维修时应采取的安全与卫生措施和易损件明细表等)。
 1.7 劈切机在设计制造、使用改造中,如遇安全技术措施和经济利益发生矛盾时,必须优先考虑安全技术的要求。
2 主要结构、部件的安全要求
 2.1 一般要求
 2.1.1 在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机架及其他零、部件外露的表面,不准有锯齿状及锐利的棱角或突起等危险部分。
 2.1.2 操作者站立平面至工作台面的高度应便于操作,一般应在750 ̄900mm之间。
 2.1.3 主要受力构件,如机架、刀架、压料装置等用焊接连接时,必须保证结构强度要求,焊缝表面不得有裂纹、气孔、夹渣、弧坑等缺陷,焊缝的内在质量应检查。
 2.1.4 主要受力构件的焊接,必须在0℃以上的环境温度中进行,并不得在非焊接区引弧。焊后应进行退火处理。
 2.1.5 剪切机的重要部件上所使用的螺栓、螺母、销钉等紧固件,必须采取严格的防松措施。
 2.2 机架与刀架
 2.2.1 机架结构必须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
 2.2.2 机架与刀架的导轨间隙,应调整方便、锁紧可靠。
 2.2.3 刀架(指运动刀架或滑块,以下简称刀架)应满足设计所规定的刚度、强度和刀片承压面的抗压强度。
 2.2.4 刀架操纵机构动作应相互协调,所有工作规范内的动作应平稳、灵活、可靠。当离合器脱开后刀架应可靠地停留在设计所规定的位置。在设计上,必须排除刀架自行滑车的危险性。
2.2.5 刀架和压料装置的危险部位,必须至少设置一种可靠的安全装置。
 2.3 压料装置
 2.3.1 剪切过程必须有先压紧而后剪切的顺序动作。应有足够的压料力和足够数量的压料脚,其底面应平直、完整。
 2.3.2 对于剪切厚度小于6.3mm的剪板机,压料防护装置在高度上必须是可以调整的,底面与工作台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被剪钢板厚度+8mm。
 2.4 挡料装置
 2.4.1 挡料装置(包括前、后挡料装置)应具有挡料准确可靠,送料方便和安全的结构。
 2.4.2 挡料装置应便于剪料,应设有当被剪材料卡死时,不直接用手搬动就能顺利排除的后挡料退让机构。
 2.4.3 必要时前挡料装置应设有角度挡料器,以便剪切带有角度的工件。
 2.4.4 挡料装置应设有便于读数的标尺或数字显示机构。
 2.5 托料装置
 2.5.1 剪板机应设有托料装置。前托料装置按剪切需要可以有旋转、升降等动作,但必须是安全可靠的结构。
 2.5.2 棒料剪切机应有分料装置及托送料装置,以消除人工清除断料时的事故隐患。
 2.6 离合器与制动器
 2.6.1 离合器与制动器在工作时,联锁必须可靠。
 2.6.2 摩擦离合器与制动器
 2.6.2.1 气动摩擦离合器与制动器的联锁控制动作应灵活、可靠、不得相互干涉。
 2.6.2.2 气动摩擦制动器的制动弹簧,工作性能应可靠,并应防止螺栓折断弹簧飞出。
 2.6.2.3 气动摩擦制动器应有能防止油脂、水等进入摩擦面上的结构设施。
 2.6.2.4 气动摩擦制动器的主轴制动角在设计时不得大于30°,实际制致力角应符合有关的规定。
 2.6.2.5 气动摩擦离合器中气动摩擦片(或块)的比压,工作温升及线速度,应在摩擦材料允许的范围内。
 2.6.2.6 电磁离合器应设有冷却润滑系统(干式除外)。
 2.6.2.7 电磁离合器必须防止剪切离合器和制动离合器同时吸合的可能性。
 2.6.3 刚性离合器与制动器
 2.6.3.1 离合器中承受冲击(转键、滑销、牙嵌等)的零件,其冲击韧性和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必要时应对其内在质量进行无损探伤检查。
 2.6.3.2 转键离合器的操纵机构应具备:
  a. 挡块应与转键的键尾接触良好。
  b. 凸轮挡块与其转轴的连接必须可靠,并应装设缓冲机构。
  c. 转键在键槽内的转动应灵活、可靠。
 2.6.3.3 滑销离合器的操纵机构应具备:
  a. 月牙叉应在与滑销完全脱离接触后,主动部分才能带动从动部分旋转运动。
  b. 滑销、月牙叉在滑槽内的移动应灵活、可靠。
  c. 月牙叉在单次行程操作后,应能及时复位。
  d. 月牙叉在非操作的情况下,应不会被外力推动而压下。
 2.6.3.4 刚性离合器操纵机构的座架,在床身上必须安装正确、牢固、不得因受振动而产生松动。
 2.6.3.5 与刚性离合器相联锁的各种带式制动器,主轴的制动角在设计时不得大于10°,实际制动角度符合有关的规定。
 2.6.3.6 制动带的实际接触面积应满足制动要求。
 2.6.4 离合器与制动器的控制系统
 2.6.4.1 控制离合器的连杆机构,在失去平衡控制时,必须能防止离合器自动啮合;在消除施加在离合器上的作用力时离合器应能自动脱开。
 2.6.4.2 在使用由气动元件控制的离合器和制动器时,排出的气体不允许指向操作位置。
 2.6.4.3 在离合器与制动器的控制气路的系统中,必须装有安全保险装置,当有故障时,应能自动地使离合器脱开并使刀架停止运行。在未排除故障时,不能实现重新启动。
 2.6.5 联锁装置
 2.6.5.1 离合器应在主机启动前不能接合。
 2.6.5.2 离合器与制动器必须设计成有联锁的结构形成,可以是机械联锁、电器联锁或气动联锁,避免产生不协调动作。
 2.6.5.3 当配备有手控及脚控、连续及单程等双重控制时,必须设计成每次只能操纵其中之一的互锁结构。
 2.7 传动系统
 2.7.1 对于露在床身外,距操作者站立平面2.5m以下的传动齿轮、皮带轮、飞轮、杠杆、联轴节等传动零、部件,均应装设防护罩或挡板。
 2.7.2 传动系统应设有超载保护装置。
 2.7.3 飞轮应转动平稳,其圆跳动量应符合有关技术条件的规定。
 2.7.4 飞轮应用红色箭头表示转动的方向。
 2.7.5 当飞轮未进入正常运转时,不允许进行剪切工作。
 2.8 刀架平衡装置
 2.8.1 剪切机一般应设有气动(或液压、弹簧和重锤等)式的刀架平衡装置。
 2.8.2 刀架平衡装置应具有活塞、拉杆、弹簧、连杆、重锤、链条、平衡杠杆等零件断裂、松脱或破损时,防止危险的安全结构和保护措施。
 2.8.3 刀架平衡装置应能不靠制动器的作用,当连杆断裂,供气中断,液压不足或传动系统其他故障断开时,在行程的任何位置都可以对刀架实现可靠的平衡,保证刀架不致于突然落下。
 2.9 刀片间隙调整装置
 2.9.1 上、下刀片间隙调整装置应具有调整准确、锁紧可靠的结构。
 2.9.2 联合冲剪机的冲孔部分应有对刀装置。
 2.10 刀具
 2.10.1 剪切机的刀片在安装或更换时,必须正确、牢固、可靠、安全、省力。
 2.10.2 对于象联合冲剪机等使用多片式组合刀片的剪切机,必须采用相应的保护装置,如次只使用一个剪切位置的剪切机,不使用的剪切位置必须是被遮挡的,或设有保险装置。
 2.10.3 对于使用旋转刀片的剪切机、如飞剪,圆盘剪、在剪切位置前面必须设有滚动送料及压紧装置。在剪切位置后面应装设有工件导出装置。
 2.11 脚踏及操纵装置
 2.11.1 脚踏板应灵活可靠,应有防滑板或在板上贴有防滑垫,并应保证脚踏板的自由行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