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设备一般安全要求

楼主(2008-07-22):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械加工设备的一般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切削机床、锻压设备、铸造设备、焊接设备、起重设备。

2 引用标准
GB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标志
GB 4053.3 固定式工业防护栏杆
GB 4053.4 固定式工业钢平台
GB 4064 电气设备安全设计导则
GB 5083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GB 6527.2 安全色使用导则
GB 8196 机械设备防护罩安全要求
GB 8197 防护屏安全要求
GB 12265 机械防护安全距离

3 术语
3.1 加工区
被加工工件放置在机器上加工的区域。
3.2 安全防护装置
配置在设备上,起保障人员和设备安全作用的所有装置。
3.3 危险区
设备可能发生伤害事故的区域。
3.4 工作面高度
操作人员所站立的平面与操作人员在操作中手或前臂的平面之间的距离。
3.5 紧急停车开关
发生危险时,能迅速终止设备或工作部件运行的控制开关。

4 主要结构的要求
4.1 一般要求
机械加工设备必须有足够的强度、刚度、稳定性和安全系数及寿命,以保证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4.2 材料
机械加工设备本身使用的材料应符合安全卫生要求,不允许使用对人体有害的材料和未经安全卫生检验的材料。
4.3 外形
机械加工设备的外形结构应尽量平整光滑,避免尖锐的角和棱。
4.4 加工区
4.4.1 凡加工区易发生伤害事故的设备,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4.4.2 防护措施应保证设备在工作状态下防止操作人员的身体任一部分进入危险区,或进入危险区时保证设备不能运转(行)或作紧急制动。
4.4.3 机械加工设备应单独或同时采用下列防护措施:
a. 完全固定、半固定密闭罩;
b. 机械或电气的屏障;
c. 机械或电气的联锁装置;
d. 自动或半自动给料出料装置;
e. 手限制器、手脱开装置;
f. 机械或电气的双手脱开装置;
g. 自动或手动紧急停车装置;
h. 限制导致危险行程、给料或进给的装置;
i. 防止误动作或误操作装置;
j. 警告或警报装置;
k. 其他防护措施。
4.5 运动部件
4.5.1 凡易造成伤害事故的运动部件均应封闭或屏蔽,或采取其他避免操作人员接触的防护措施。
4.5.2 以操作人员所站立平面为基准,凡高度在2m以内的各种传动装置必须设置防护装置,高度在2m以上物料传输装置和带传动装置应设置防护装置。
4.5.3 为避免挤压伤害,直线运动部件之间或直线运动部件与静止部件之间的距离必须符合GB 12265的4.2条的规定。
4.5.4 机械加工设备根据需要应设置可靠的限位装置。
4.5.5 机械加工设备必须对可能因超负荷发生损坏的部件设置超负荷保险装置。
4.5.6 高速旋转的运动部件应进行必要的静平衡或动平衡试验。
4.5.7 有惯性冲撞的运动部件必须采取可靠的缓冲措施,防止因惯性而造成伤害事故。
4.6 工作位置
4.6.1 机械加工设备的工作位置应安全可靠,并应保证操作人员的头、手、臂、腿、脚有合乎心理和生理要求的足够的活动空间。
4.6.2 机械加工设备的工作面高度应符合人机工程学的要求。
a. 坐姿工作面高度应在700--850mm之间;
b. 立姿或立-坐姿的工作面高度应在800--1000mm之间。
4.6.3 机械加工设备应优先采用便于调节的工作坐椅,见附录A(参考件),以增加操作人员的舒适性并便于操作。
4.6.4 机械加工设备的工作位置应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平台和通道必须防滑,必要时设置踏板和栏杆,平台和栏杆必须符合GB 4053.4、GB 4053.3的规定。
4.6.5 机械加工设备应设有安全电压的局部照明装置。
4.7 紧急停车装置
4.7.1 机械加工设备如存在下列情况,必须配置紧急停车装置。
a. 当发生危险时,不能迅速通过控制开关来停止设备运行终止危险的;
b. 不能通过一个总开关,迅速中断若干个能造成危险的运动单元;
c. 由于切断某个单元可能出现其他危险;
d. 在控制台不能看到所控制的全部。
4.7.2 需要设置紧急停车装置的机械加工设备应在每个操作位置和需要的地方都设置紧急停车装置。
4.8 防有害物质
机械加工设备应有处理和防护尘、毒、烟雾、闪光、辐射等有害物质的装置,在使用过程中不得超过标准。
4.9 噪声
机械加工设备的噪声指标应低于85dB(A)。
4.10 防火防爆
机械加工设备应按使用条件和环境的需要,采取防火防爆的技术措施。
4.11 电气装置
机械加工设备的电气装置按GB 4064执行。

5 控制机构的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机械加工设备应设有防止意外起动而造成危险的保护装置。
5.1.2 控制线路应保证线路损坏后也不发生危险。
5.1.3 自动或半自动控制系统,必须在功能顺序上保证排除意外造成危险的可能性,或设有可靠的保护装置。
5.1.4 当设备的能源偶然切断时,制动、夹紧动作不应中断,能源又重新接通时,设备不得自动启动。
5.1.5 对危险性较大的设备尽可能配置监控装置。
5.2 显示器
5.2.1 显示器应准确、简单、可靠。
5.2.2 显示器的性能、形式、数量和大小及其度盘上的标尺应适合信息特征和人的感知特性。
5.2.3 显示器的排列应考虑以下原则:
a. 最常用、最主要的视觉显示器尽可能安排在操作人员最便于观察的位置;
b. 显示器应按功能分区排列,区与区之间应有明显的区别;
c. 视觉显示器应尽量靠近,以缩小视野范围;
d. 视觉显示器的排列应适合人的视觉习惯(即优先顺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5.2.4 显示器的显示应与控制器的调整方向及运动部件方向相适应。
5.2.5 危险信号的显示应在信号强度、形式、确切性、对比性等突出于其他信号,一般应优先采用视、听双重显示器。
5.3 控制器
5.3.1 机械加工设备的控制器的排列应考虑以下原则:
a. 控制器应按操作使用频率排列;
b. 控制器应按其重要程度进行排列;
c. 控制器应按其功能分区排列;
d. 控制器应按其操作顺序和逻辑关系排列;
e. 控制器的排列应适合人的使用习惯。
5.3.2 控制器应以间隔、形状、颜色或触感、形象符号等方式使操作人员易于识别其用途。
5.3.3 控制器应与安全防护装置联锁,使设备运转与安全防护装置同时起作用。
5.3.4 控制器的布置应适合人体生理特征。
5.3.5 控制器的操纵力大小应适合人体生物力学要求。
5.3.6 对两人或多人操作的机械加工设备,其控制器应有互锁装置,避免因多人操作不协调而造成危险。
5.3.7 控制开关的位置一般不应设在误动作的位置。

6 防护装置的要求
6.1 安全防护装置
6.1.1 安全防护装置应结构简单、布局合理,不得有锐利的边缘和突缘。
6.1.2 安全防护装置应具有足够的可靠性,在规定的寿命期限内有足够的强度、刚度、稳定性、耐腐蚀性、抗疲劳性,以确保安全。
6.1.3 安全防护装置应与设备运转联锁,保证安全防护装置未起作用之前,设备不能运转。
6.1.4 安全防护罩、屏、栏的材料,及至运转部件的距离,按GB 8196、GB 8197执行。
6.1.5 光电式、感应式等安全防护装置应设置自身出现故障的报警装置。
6.2 紧急停车开关
6.2.1 紧急停车开关应保证瞬时动

网友A:
求完整版,不要只有大标题啊

网友B:
谢谢!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