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浮球液位开关的磁滞是什么

楼主(2008-07-22):
进了一款丹麦EMCO的液位开关,浮球式的,有一个参数没看明白。

比如:臂长250MM, 它的 HYSTERESIS是25MM, 这个HYSTERESIS指的是什么啊?请指点。

网友A:
磁滞现象是因为 磁体会有一定 的 磁力范围,导致开关点有一定的 范围,而不是一个点,所以会有 你说的 参数

不知道你的 液位开关用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还用进口的呢,国内的 也不错啊

楼主:
谢谢了,我怎么找不到有关的资料?

这种产品,国产的和进口的差别大吗?哪些参数比较重要?

网友A:
这个就是个精度问题,一般采用这种方式测量的,对精度要求不会很高,就是起保护作用

国内有很多啊,我公司有生产,有需要联系我;QQ:99033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