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

楼主(2008-07-22):
新手上路,各路高手推荐哪类入门书看看?谢谢

网友A:
较为基础的PLC书籍即可。如果可以的话,多看看编程手册就行了。

网友B:
多练习,先从简单的入手,慢慢就会了,不会的再查编程手册。

网友C:
有条件的话,找个样机。

一边编一边练就好了。

-----------------------------------------

欧姆龙QQ交流群:66624290    66624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