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轻松采集64路模拟量信号

楼主(2008-07-22):
        工业现场经常碰到需要用PLC采集多路模拟量尤其是热电偶、热电阻信号的情况,下面提供一个用西门子S7-200挂接4个S1116(北京西姆宏产品)前端模块采集64模拟量的案例,与各位工控界的同仁共享。
        S1116是一款待16路万能输入的模入前端,经软件设置后可直接输入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各种信号,包括0~5V、0~10V、0~50mV、0~10mA、4~20mA、Pt100、Cu50、K分度、S分度等均可自由混接输入,通道之间隔离,精度0.2级,RS485通信接口。
西门子S7-200挂接4个S1116采集64模拟量的步骤如下:

(一) 用户根据现场需求使用《S系列与S3000系列设置测试软件》在计算机上对其进行通道参数设置和精度校验。并将计4个S1116的通信站址分别设置为1、2、3、4,通信速率设置为38400bps,通信协议为S¬_PLC。
(二) 将S7-200(以226为例)的RS485通信接口和4个S1116的RS485通信接口用双绞线串接起来,S7-200通信口(九芯)的3脚接4个S1116的37端子(485+);S7-200通信口(九芯)的8脚接4个S1116的36端子(485-);S7-200通信口(九芯)的5脚接4个S1116的35端子(485地)。
(三) 在S7-200上灌装北京西姆宏提供的S系列I/O前端与 S7-200的连接程序(程序名为S_PLC),并按该程序使用说明修改相应的挂接前端个数定义单元  (VB3900)和挂接前端型号定义单元(VB3902、VB3903、VB3904、VB3905)。
(四) 运行该程序,马上就可以在相应的数据映射区(位于VB4000至VB4128共128字节)看到所需采集的64模拟量的工程量值(温度就是多少度,压力就是多少兆帕,整型数)。
        就是这么简单。此种方法最多可采集512路模拟量或多或1024路开关量(32个站时),还可以用于控制多路模拟量或开关量输出,各位同仁如有问题请留下地址邮编电话,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有工程师为您提供服务。

        恭候您的垂询,联系电话:010-62250442或010-62241752李跃文工程师

网友A:
待16路万能输入的模入前端,经软件设置后可直接输入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各种信号,包括0~5V、0~10V、0~50mV、0~10mA、4~20mA、Pt100、Cu50、K分度、S分度等均可自由混接输入,通道之间

网友B:
S1116是一款16路万能输入的模入前端,经软件设置后可直接输入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各种信号,包括0~5V、0~10V、0~50mV、0~10mA、4~20mA、Pt100、Cu50、K分度、S分度等均可自由混接输入,通道之间隔离,精度0.2级,RS485通信接口。

网友B:
 依凡:对不起,多了一个"待"字.

网友B:
 srr :发分资料仅供参考吧.

网友C:
为何不用标准协议呢,用自已的什么烂协议。

网友B:
清朝:发分资料仅供参考吧.

楼主:
S1116是一款待16路万能输入的模入前端,经软件设置后可直接输入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各种信号,包括0~5V、0~10V、0~50mV、0~10mA、4~20mA、Pt100、Cu50、K分度、S分度等均可自由混接输入,通道之间隔离,精度0.2级,RS485通信接口。

楼主:
操作简单  方便实用  配置灵活

楼主(2008-12-06):
挂接1--4个站的情况下,一秒钟即可将全部I/O站采集或输出控制完毕。

楼主:
此种方法最多可采集512路模拟量或多或1024路开关量(32个站时),还可以用于控制多路模拟量或开关量输出

网友D:
走协议的,有点麻烦了~

网友E:
请问下西姆宏: 我现在有一工程需要的16组电加热进行温度控制且需闭环,温度控制精度正负一度(max400度),IN用T型热电偶,OUT固态继电器,是否可以使用一个站就可以.另外PLC采用S200处理速(16个PID)实现不了,根据你的经验配什么方案较好.谢谢!

网友B(2009-01-20):
 蚂蚁牙黑:发分资料仅供参考吧.

楼主:
祝各位新春快乐,牛年大吉,健康愉快!

网友F:
新东东,第一次看到这种模块,很好啊

网友G(2009-02-21):
挂接4个站,一秒即可将全部64个模拟量采集或输出控制完毕。

网友G:
用户根据现场需求使用《S系列与S3000系列设置测试软件》在计算机上对其进行通道参数设置和精度校验。并将计4个S1116的通信站址分别设置为1、2、3、4,通信速率设置为38400bps,通信协议为S_PLC。运行该程序,马上就可以在相应的数据映射区(位于VB4000至VB4128共128字节)看到所需采集的64模拟量的工程量值(温度就是多少度,压力就是多少兆帕,整型数)。

网友H:
通信协议为S¬_PLC。西门子200有这种通迅协议?楼主能发一份事例程序吗?

FDD1997JN@163.COM

网友G:
清朝:资料已发,请参考.

网友G(2010-02-05):
使用既简单又方便,略加熟悉即可从容使用。

网友I(2010-10-28):
楼主发个资料给我看看,我需要采集128路模拟量,可以直接采集电压或者电流信号吗?

zydazn_2004@163.com

网友G:
cloudblue::S系列I/O前端模块采集的信号为混接型输入方式,既可以采集标准电流,标准电压,还可直接采集热信号;采用PLC CPU+S1116扩展方式(8个站)就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相关说明发到信箱,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