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复用器-0-10V/4-20mA模拟量+RS232/485+开关量信号

楼主(2008-07-22):
产品名称:多通道模拟/数字信号复用器
描 述:
该模块能够通过一对光纤进行8路电信号的双向传输,输入/输出模块可以灵活选择4~20mA,0~10VDC,干触点或RS-232/485。

详细介绍:
该模块能够通过一对光纤进行8路电信号的双向传输,输入/输出模块可以灵活选择4~20mA,0~10VDC,干触点或RS-232/485。
基本单元(主模块)连接光纤并提供光纤连接状态指示,每一个基本单元有一个双向光口,波长850nm或1300nm可选,多模或单模可选,采用集成底板,无需外部连接和程序就可实现基本单元与输入/输出模块间的通信。电源可以使用EOTec2000标准电源模块或外接24VDC电源。典型的复用器由基本单元,电源模块和选择的输入/输出模块组成。

基本单元 型号 描述 光功率 模式 光纤连接器 光纤尺寸
2M55 复用器,基本单元,1300nm 9dB 多模 ST 50-100μm
2M57 复用器,基本单元,1300nm 9dB 多模 SC 50-100μm
2M59 复用器,基本单元,1300nm 16dB 单模 SC 5-10μm
2M61 复用器,基本单元,1300nm 36dB 单模 SC 5-10μm

输入/输出模块 型号 描述 输入/输出类型 波特率
2M11 2通道输入模块 0~10VDC 不可用
2M21 2通道输出模块 0~10VDC 不可用
2M12 2通道输入模块 4~20mA 不可用
2M22 2通道输出模块 4~20mA 不可用
2M13 2通道输入模块 干触电(最大1KΩ/5VDC) 不可用
2M23 2通道输出模块 C型继电器(2A 220VDC,250VAC) 不可用
2M30 2通道双向模块 RS-232/485 9.6K~115K

使用条件:电源:通过总线使用2A06/16或2A08/18电源模块提供7.5VDC,或基本单元外接24VDC 400mA电源;
数据更新速率:<20μs(与通道使用数量无关); 环境条件:温度:-40~85℃,湿度:0~95% 无结露。

版权所有©2008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07008681号

楼主:
产品名称:模拟数据收发器
描 述:
该模块将4~20mA或0~10VDC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并通过一条光纤进行传输,能够有效防止电磁干扰,射频干扰以及雷电干扰,系统精度达到0.1%。每一个发送器(FOT)或接收器(FOR)有一个光口,该光口850nm或1300nm可选,多模或单模可选,使用ST/SMA连接器进行连接

详细介绍:
型号 描述 模拟信号 波长 使用200/230μm光纤时光功率 使用62.5/125μm光纤时光功率 使用9/125μm光纤时光功率 耦合接收器 模式 光纤连接器
2T06 FOT 0~10VDC 850nm 37dB 不可用 不可用 2R06 多模 SMA
2T07 FOT 0~10VDC 850nm 37dB 25dB 不可用 2R07 多模 ST
2T09 FOT 0~10VDC 1300nm 37dB 25dB 不可用 2R09 多模 ST
2T10 FOT(高能) 0~10VDC 850nm 43dB 31dB 不可用 2R07 多模 ST
2T12 FOT 4~20mA 850nm 37dB 不可用 不可用 2R12 多模 SMA
2T14 FOT 4~20mA 850nm 37dB 25dB 不可用 2R14 多模 ST
2T18 FOT 4~20mA 1300nm 37dB 25dB 不可用 2R18 多模 ST
2T20 FOT(高能) 4~20mA 850nm 43dB 31dB 不可用 2R14 多模 ST
2T36 FOT 0~10VDC 1300nm 不可用 不可用 21dB 2R09 单模 ST
2T46 FOT(高能) 0~10VDC 1300nm 不可用 不可用 29dB 2R09 单模 ST
2T72 FOT 4~20mA 1300nm 不可用 不可用 21dB 2R18 单模 ST
2T92 FOT(高能) 4~20mA 1300nm 不可用 不可用 29dB 2R18 单模 ST
2R06 FOR 0~10VDC 850nm 多模 SMA
2R07 FOR 0~10VDC 850nm 多模 ST
2R09 FOR 0~10VDC 1300nm 多模/单模 ST
2R12 FOR 4~20mA 850nm 多模 SMA
2R14 FOR 4~20mA 850nm 多模 ST
2R18 FOR 4~20mA 1300nm 多模/单模 ST

使用条件:电源:直接使用24VDC的外部电源或通过2A56电源模块使用120/240VAC电源;
电缆连接:笼型固定工也端子,线径0.5~2.4mm;
系统精度(FOT+FOR):±0.1%;
系统响应时间:<2ms(输入从10%到90%所需时间);
环境条件:温度:-40~85℃,湿度:0~95%,无结露;
安装:35mmDIN导轨;

版权所有©2008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07008681号

楼主:
产品名称:数字数据收发器-干触点
描 述:
FOT-CC和FOR-CC光纤发送/接收器被用来进行远距离的干触点数据传输,接收器在接收到发送器的干触点信号后激发SPDT继电器来驱动后续工作。该设备能够使用50/125μm,200/230μm光纤并提供对地绝缘

详细介绍:
FOT-CC和FOR-CC光纤发送/接收器被用来进行远距离的干触点数据传输,接收器在接收到发送器的干触点信号后激发SPDT继电器来驱动后续工作。该设备能够使用50/125μm,200/230μm光纤并提供对地绝缘。
型号 描述 输入/输出 光纤连接器类型
FOT-CC 850 MM 发送器,多模,850nm 干触点输入 ST
FOT-CC 1300 MM 发送器,多模,1300nm 干触点输入 ST
FOT-CC 1300 SM STD 发送器,单模,1300nm,标准源 干触点输入 ST
FOT-CC 1300 SM HI 发送器,单模,1300nm,高能源 干触点输入 ST
FOR-CC 850 MM 接收器,多模,850nm C型继电器输出 ST
FOR-CC 1300 MM/SM 接收器,多模/单模,1300nm C型继电器输出 ST
PSM-CC 电源 100~250VAC输入,24VDC 200mA输出 ST

使用条件:电源:24VDC 20mA;
光功率:200/300μm光纤:30dB,62.5/125μm光纤:18dB;
FOT-CC输入:干触点,接触抵抗最大10Ω;
环境条件:温度:-40~85℃,湿度:0~95% 无结露。

版权所有©2008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07008681号

楼主:
产品名称:多通道干触点收发器
描  述:
该模块可以将10个干触点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并通过一条光纤进行传输。接收器通过底板继电器动作输出,该继电器具有故障保护功能。

详细介绍:
      该模块可以将10个干触点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并通过一条光纤进行传输。接收器通过底板继电器动作输出,该继电器具有故障保护功能。
      每一个发送模块包括2个输入口,并可通过另外的双通道输入模块进行堆叠扩展,直到10个输入口,模块之间的通信通过底板完成,无需外部连接。电源可以通过集成总线使用EOTec2000标准电源模块或外接24VDC电源。

型号
描述 光功率 输入/输出类型 光纤连接器
2S07 2通道,850nm,多模,发送器 11dB 干触点输入 ST
2S09 2通道,1300nm,多模,发送器 11dB 干触点输入 ST
2S10 2通道,850nm,多模,发送器 16dB 干触点输入 ST
2S36 2通道,1300nm,单模,发送器 9dB 干触点输入 ST
2S46 2通道,1300nm,单模,发送器 15dB 干触点输入 ST
2H07 2通道,850nm,多模,接收器   C型继电器输出 ST
2H09 2通道,1300nm,多模/单模,接收器   C型继电器输出 ST
2P02 2通道输入模块   干触点输入 不可用
2K02 2通道输出模块   C型继电器输出 不可用
使用条件:电源:通过总线使用标准EOTec2000电源模块提供7.5VDC,或通过2Sxx/2Hxx工业端子块直接使用外部12~30VDC,400mA电源;
环境条件:温度:-40~85℃,湿度:0~95%,无结露。
版权所有©2008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07008681号

楼主(2008-09-09):
产品名称:EOTec2000以太网交换机
描  述:
EOTec2000以太网交换机是一个工业增强版,DIN导轨安装,允许网络扩展。2C52和2C53 10/100Base-T以太网交换机有4个RJ45电口和集成总线

详细介绍:
EOTec2000以太网交换机是一个工业增强版,DIN导轨安装,允许网络扩展。2C52和2C53 10/100Base-T以太网交换机有4个RJ45电口和集成总线,集成总线用来与另外的EOTec2000以太网交换机或光电转换器相连,以形成星型网络设置。该交换机是非网管的,无需用户设置,10/100Base-T自适应,全/半双工自适应。该交换机能自动学习所连接设备的地址并据此缓冲和分配数据。
型号 描述 电源 通信数据 符合标准
2C52/2C53 以太网交换机,4个RJ45电口,1个总线端口 最大4.5W 10/100Base-T,全或半双工 符合IEEE802.3(U)(X)标准,适用所有协议
环境条件:温度:-40~85℃,湿度:5~95% 无结露。
版权所有©2008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07008681号

楼主:
产品名称:EOTec2014工业以太网环网交换机
描  述:
EOTec2014工业以太网环网交换机是对非管理型和管理型以太网交换机之间空白的补充,包括5个型号,它是易于使用的典型非管理型交换机的增强版,这些功能以前仅仅在管理型交换机中才能发现,包括组环功能

详细介绍:

     EOTec2014工业以太网环网交换机是对非管理型和管理型以太网交换机之间空白的补充,包括5个型号,它是易于使用的典型非管理型交换机的增强版,这些功能以前仅仅在管理型交换机中才能发现,包括组环功能。当连接成环形拓扑结构时(自愈环),EOTec2014在遇到网络中断错误时,会迅速通知环路中的其它交换机,在毫秒级时间内,自动变更信息通道,保持信息通道的畅通,从而增加了网络的可靠性。
      该模块也具有通过底板进行扩展的能力,还具有优先级别排队以排除信息堵赛,信息过滤以抑制广播风暴,端口映射以进行诊断。具有用于诊断的将错误信号输出给监控设备的继电器, 1个整个环网状态输出继电器和2个本地监控输出继电器。

基本模块

型号 2104-55 2104-57 2104-59 2104-61 2104-63
描述 EOTec环网交换机,2个RJ45电口,2个光口,多模,ST,2Km EOTec环网交换机,2个RJ45电口,2个光口,多模,SC,2Km EOTec环网交换机,2个RJ45电口,2个光口,单模,SC,15Km EOTec环网交换机,2个RJ45电口,2个光口,单模,SC,40Km EOTec环网交换机,2个RJ45电口,2个光口,单模,SC,60Km
可选扩展模块
型号 2102-E-54 2102-E-56 2102-E-58 2102-E-60 2102-E-62 2102-E
描述 1个RJ45电口,1个光口,多模,ST,2Km 1个RJ45电口,1个光口,多模,SC,2Km 1个RJ45电口,1个光口,单模,SC,15Km 1个RJ45电口,1个光口,单模,SC,40Km 1个RJ45电口,1个光口,单模,SC,60Km 4个RJ45电口
可选电源模块
型号 2A06 2A16 2A08 2A18
描述 泛用电源85~240VAC,50/60Hz,85~125VDC 泛用电源(带报警诊断输出)85~240VAC,50/60Hz,85~125VDC 冗余电源,24VDC 冗余电源(带报警诊断输出),24VDC
规格说明:
RJ45电口:支持所有IEEE802.3标准协议
符合IEEE302.3(u)(x)(z),802.1p等
10/100Base-T自适应
全/半双工自我调整
1500VRMS 1 minute以太网绝缘
双绞线,最大距离100m
SC/ST光口:2个100Base-T端口
单双模可选
光纤尺寸:多模:62.5/125μm,单模:9/125μm
波长:1300nm
软件设置全/半双工
一般运行:地址自动学习,Mac 2K
支持双环,环网最大设备数50
链接恢复时间<30ms
电源要求:输入:底板端子输入,15~40VDC 8W,峰值保护:1500W,失效保护:5000W(10x,1000μs)或250V(50x,100μs) 环境要求:-40~85℃,湿度:5~95%无结露。

版权所有©2008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0700868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