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呀.....竟然有如此的高手....

楼主(2008-07-22):
   昨天修好一台安川616G5-37KW变频交给用户时问是否有努力安装,否则我派人去安装,但是需要安装费的...该用户说自己是高级电工,装这台变频毫无问题,并且这么拆就怎么装...等等....

   到了昨天晚上用户打电话说机器送电没有隔壁那台机器有"哌"的响声和显示OU报警,疑缺相接触器没有动作),再三问他是否有三相电和接线是否对等....得到确认后驱车直往........

      现场一看....靠...差点被吓晕了.......进线接在输出端,出线接在输入端........心想IGBT完蛋了......这可是我第一次用三菱CM150DY-24代原来的日立IBT的,用表一量没有问题后纠正接线后送电显示正常......用外部端子运行毫无反应,看参数...是面板控制,参数改过来后正常运行.....

     总结:因为我维修后试机时全部用面板操作所以参数被修改了,如果恢复原来样子,照用户这样接法一运行的后果将....不敢想了.....如此高级电工不如回家喂猪.....

网友A:
嘿嘿,这老兄真是高手啊

网友B:
牛!果真是高手!

我服!

网友C:
           这高级电工  做得  可真的点愧对名号啊。

网友D:
哎,现在什么高级电工啊高级工程师的,基本上是买的证书,有几个要真才实学的。就算是考出来的,还有一般是书呆子,说起来一套一套的,真的做,还不如一个小电工好用。

网友E:
“高级”电工,不错!

网友F:
眼高手低,。。。。。。。。

网友G:
如此高级电工不如回家喂猪.....
呵呵?

你的变频牛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哎,现在什么高级电工啊高级工程师的,基本上是买的证书,有几个要真才实学的。就算是考出来的,还有一般是书呆子,说起来一套一套的,真的做,还不如一个小电工好用。

网友I:
如此高级电工不如回家喂猪.....

网友J:
input   output   认识就没问题

网友K:
真有这事啊?少见!

网友L:
我就遇到过一位“高级”老电工,没事总爱考我们,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有一次我间他,配电柜内的铜排为什么要做成扁型的,为什么不做成圆柱型。最后脸憋的通红答不上来。后来他们厂的人告诉我才知道,他是头天晚上在家看完书后,转天到厂后再考你。我天这是什么人那,唉!居然有这样的高级电工。

网友M:
一门心思的考出来大概没有什么意思了,就跟大学毕业了跟白痴样的!(我也走过白痴路的,嘿嘿)

网友N:
真牛阿,什么人都有!

网友O:
问一下啊,电源线接到输出端子上,还会显示“OU”的?

网友P:
两位都是高手,电源接到输出端了不但没炸,还有显示,最重要的是还能正常运行了。牛啊。。。。。

网友Q:
呵呵,不能一棍子打死,也有可能是疏忽大意.

网友R: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S:
随着电子化的进程,很多老电工再不学习就真的过时了,会闹出很多笑话的,我们得努力学习呀.

网友T:
呵呵,自作聪明将来有他受的

网友U:
正常的,这样的人多了

网友V:
牛人不错,“真是高级出来的正式电工”

网友W:
安川修后试机只要按一下LOCAL/REMOTE就可以试机了,重新送电后又会回到外部控制了

还有,电源接到输出端,应该没有显示了(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X:
引用两位都是高手,电源接到输出端了不但没炸,还有显示,最重要的是还能正常运行了。牛啊。。。。。

网友Y:
我认为楼主的话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用户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注意原话:用户打电话说机器送电没有隔壁那台机器有"哌"的响声和显示OU报警,疑缺相接触器没有动作

 这样的问题对楼主来说也是个教训,一旦发生了问题,用户对情况进行隐瞒,你就瞪眼吧,你能将问题发生过程很有说服力的复现?

网友Z:
证书不等于能力!有能力的却没有证书。

网友AA:
现在要看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所谓的证书基本作废。

网友AB:
电工是要实际工作经验做出来的,光有证书又没有用

网友AC:
我以前做东元的时候也见过有人接反了,也是没炸机。接回来就可以了。现在做ABB的,ABB接反会报警,根本开不了机的。

网友AD: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AE:
IGBT的钳位二极管在电源接在UVW的时候起了整流桥的作用,给直流母线充电,直流母线电压会与正常接线一样的,开关电源就正常工作了,也就有显示了.

接电源到UVW发生逆变模块爆炸的可能性,有一种情况是必然,就是控制变频器运转,这种情况是通过逆变模块发生电源短路.

另一种情况爆炸是偶然,因为直流母线电容的充电在没有限流电阻的作用下,初期会有非常大的充电电流,这个电流会使钳位二极管过热烧损,发生模块爆炸.

所以楼主说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三垦变频器进入中国的第一台就在沈阳卷烟厂由于电工接反爆炸,几阻断送了三垦进入中国的第一条路径.

网友AF:
应该是个新手,老手不会发生这种事。

网友AG:
认为“进线接到输出端而不会炸机”的都是高手

网友AH:
证书不等于能力!有能力的却没有证书。但证书确是一道门槛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证书不等于能力!有能力的却没有证书。但证书确是一道门槛

有共同感

网友AJ:
引用 网友L:
我就遇到过一位“高级”老电工,没事总爱考我们,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有一次我间他,配电柜内的铜排为什么要做成扁型的,为什么不做成圆柱型。最后脸憋的通红答不上来。后来他们厂的人告诉我才知道,他是头天晚上在家看完书后,转天到厂后再考你。我天这是什么人那,唉!居然有这样的高级电工。

鄙视

网友AK:
学习一下,呵呵!配电柜内的铜排为什么要做成扁型的?

网友AL:
“高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AM:
引用 网友P:

两位都是高手,电源接到输出端了不但没炸,还有显示,最重要的是还能正常运行了。牛啊。。。。。

网友AN:
新手才会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AN:
其实老手和新手的区别就是经验

网友AO:
输出端接了380电源,模块内的反向二极管也会完成整流的动作,直流总线上的电容也会完成充电,如果电源板直接从直流总线上取电的机器,屏幕会亮的,启动接触器不会有动作!但千万不能运行,不然会炸得很惨!!

而有些机器电源板是通过输入的380/220的变压器供电,就算输出端接了380电源,屏幕也是不会亮的!因为变压器根本没有得电工作。

网友AP:
电源接到U、V、W上还没有炸机。算是好的了;

网友AQ:
不幸中的万幸啊!即使是新手也不应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网友AR:
引用 网友A:
嘿嘿,这老兄真是高手啊

网友AR:
引用 网友AQ:

不幸中的万幸啊!即使是新手也不应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网友AS:
真是牛人!没有别的就是胆子大,不要命啊,佩服!

网友AT:
学习知识来的,对变频了解太少

网友AU(2009-03-30):
引用:ZJZC   电源接到U、V、W上还没有炸机,算是好的了.

网友AV:
高手就爱干这种事!哈哈!

网友AW:
      那小子命大,没炸死他。

网友AX:
太脆心了

网友AY:
高手到处都有啊!机器质量还不错啊!

网友AZ:
错了,其实接错了也没关系,因为你的IGBTmodule 里面每个IGBT 都有二极管,不运行电机的时候是一样,你是看不出来!运行电机也没关系,只要直流母线上有限流电路,就可以了!!所以也没有楼主说的这么恐怖,不过高级成这样也难得呀哈哈!

低价销售Simens PLC S7200. 1500 数量20pcs 有需要的请和我联系

另有大量西门子m420系列专用 IGBT Module 价格低!!!

QQ:76354440

Email:ly_milan@yahoo.com

网友BA:
唉!当今的“高级电工”太多了!其中不乏一些是水货。

网友BB:
电源接到U、V、W上还没有炸机.那变频厂家都要排队拉去当总工啦.

网友BC:
IGBT的钳位二极管在电源接在UVW的时候起了整流桥的作用,给直流母线充电,直流母线电压会与正常接线一样的,开关电源就正常工作了,也就有显示了.

接电源到UVW发生逆变模块爆炸的可能性,有一种情况是必然,就是控制变频器运转,这种情况是通过逆变模块发生电源短路.

另一种情况爆炸是偶然,因为直流母线电容的充电在没有限流电阻的作用下,初期会有非常大的充电电流,这个电流会使钳位二极管过热烧损,发生模块爆炸.

所以楼主说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说的不错啊!

网友BC:
输出端接了380电源,模块内的反向二极管也会完成整流的动作,直流总线上的电容也会完成充电,如果电源板直接从直流总线上取电的机器,屏幕会亮的,启动接触器不会有动作!但千万不能运行,不然会炸得很惨!!

而有些机器电源板是通过输入的380/220的变压器供电,就算输出端接了380电源,屏幕也是不会亮的!因为变压器根本没有得电工作。

支持!

网友BD:
你说的是国企吧!我们这儿还有被小领导欣赏的工程师呢?!主要是小领导在这人面前有成就感所致,还可以让大领导觉得这个部门还真的只有这位小领导是可用的人才呢!因为小领导什么也不会,用能人他敢吗?

网友BE:
引用 网友Z:
证书不等于能力!有能力的却没有证书。

有证书靠嘴,没证书的靠手。

网友BF:
引用 网友W:

安川修后试机只要按一下LOCAL/REMOTE就可以试机了,重新送电后又会回到外部控制了

还有,电源接到输出端,应该没有显示了(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电源接到输出端,上电是有显示的,因为模块里也有六个二极管。你不开机运行应该不会炸模块。

网友AS:
这老兄真是高手啊,佩服 !

网友BG:
引用 网友E:
“高级”电工,不错!

网友BH:
中国的很多所谓的工程师职称是评出来的。那些所谓的考试都是走过场。结果目前工程师队伍就良莠不齐。但是国有企业又特别讲究这种论资排辈。工程师的评定要改革。就象现在的函授一样。出钱就行。效果可想而知。

网友BI:
3月28号,一台日立22KW才卖出去2天就送来要保修,也是和你那位高级电工一样,害我们要自己赔钱去修,强烈要求回家喂猪

网友BI:
模块被炸烂,驱动板一折两断,我日,损失全算我们公司头上

网友AH:
现在什么高级电工啊高级工程师的,基本上是买的证书,有几个要真才实学的。就算是考出来的,还有一般是书呆子,说起来一套一套的,真的做,还不如一个小电工好用。

网友BJ:
很正常,这样的人才不少.

网友BK:
楼主也是的.维修调了参数也不调回去.明摆的是有想上门收安装费的意思!

!!!!!!

网友BL:
谁说不是高手了,你们这样接线不炸机我看看... ...这才叫境界

网友BM:
引用 网友L:
关于我就遇到过一位“高级”老电工,没事总爱考我们,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有一次我间他,配电柜内的铜排为什么要做成扁型的,为什么不做成圆柱型。最后脸憋的通红答不上来。后来他们厂的人告诉我才知道,他是头天晚上在家看完书后,转天到厂后再考你。我天这是什么人那,唉!居然有这样的高级电工。

呵呵,可能别个忘了集肤效应了嘛!

网友BN(2009-06-02):
引用 网友AW:
那小子命大,没炸死他。

一般 ,不运行 是没有问题的 !

网友BO:
输入输出端接反十有八九都要爆IGBT,希望各位高工们注意.

网友BP:
引用 网友AK:
学习一下,呵呵!配电柜内的铜排为什么要做成扁型的?

应该感谢才是对的,学习的方式很多,虽然提问,回答的思考难点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这个人文化低,高中没毕业。你应该激励他,希望阁下多提问题,在下愿意与你交流。

网友BQ:
是否有努力安装

牛!果真是高手

网友BR:
那电工还是算是诚实,“高级有高级”的好处。不然怎么可能让你在这里议论他呢。如果他把你的机器弄坏了。再把机器拆下来说你没修好。你干登眼没招。

给自己庆幸吧,没把你模块给炸了。。炸了你也没招,他就说一上电就炸了,说你没修好。然后就把机器又拆下来了。。

对于诚实的电工要给予正确的引导,而不是拿他来当笑柄。如果那电工要是看到你发这个帖子,以后再装到你的机器了他就不等你过来抓个正型了。

而是弄坏再拆下来放到地上等你过来收拾惨剧。。。呵呵!!!!

网友BS:
见过傻的,没见这么傻的. 小心啊

网友BT:
对:00爱斯基摩人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L:
关于我就遇到过一位“高级”老电工,没事总爱考我们,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有一次我间他,配电柜内的铜排为什么要做成扁型的,为什么不做成圆柱型。最后脸憋的通红答不上来。后来他们厂的人告诉我才知道,他是头天晚上在家看完书后,转天到厂后再考你。我天这是什么人那,唉!居然有这样的高级电工。

呵呵,可能别个忘了集肤效应了嘛!
内容的回复:呵呵,我想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BU:
貌似我们也碰到过这样的“高级”电工了,和楼主说的一样的情况!有同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