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2位置控制问题

楼主(2008-07-22):
最近用EH2PLC做位置控制出现一个问题,请指教

程序

DLD= D1338 D300

SET M100

DLD= D1338 D302

SET M101

END

意思是要当CH1输出的脉冲等于我D300设定的脉冲时置位M100,CH1输出的脉冲等于我D302设定的脉冲时置位M101,实际调试时跟本就不成立,就是说M100,M101根本就不会ON。换成

DLD>= D1338 D300

SET M100

DLD=< D1338 D302

SET M101

END

M100,M101就ON,  我分析是由于受扫描周期的影响造成的(欢迎讨论).

但是这样做问题就出来了,我是要到了设定位置就得做别的事情了,由于上面问题的出现得让位置多走或少走时才做下面的事情.

请教有什么发法能够更好的处理这问题,误差越低越好

谢谢!!

网友A:
原因很简单:D1338最后肯定会比你设定的值大一点(因为受扫描周期的影响)。如果你想在D1338等于你设定的值是将M100,M101置ON,则可以用高速处理指令。

楼主:
高速处理指令?比较都是高速计数比较输出,不能理解这个做法.

楼主:
请各位台达高手指教~~~谢谢

由于伺服驱动器辅助编码器输出是AB相差动脉冲输出,所以PLC无法采集该信号,如何把差分信号转换为集电极信号让PLC采集请各位高手指教?

要是采用高速计数模块或DVP-F2FR测频卡采集伺服驱动器AB相差动脉冲是否会受扫秒周期影响呢?

台达技术支持请解答?谢谢

网友B:
可以肯定的是:使用硬件高速计数器和测频卡不会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楼主:
主机与扩展模块是通过FROM  TO来读写,那扩展高速计数模块采集AB相差分信号,指令的读写不就受扫描影响了么?

测频卡也是通过该指令来读写的。

网友C:
可以把输出的脉冲信号接回到输入端,采用高速脉冲计数,

然后使用hscs指令。

网友D(2008-08-27):
加个编码器,或则用32PM的主机,接驱动器的差动AB相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