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twido的PLC,怎么读取4V左右的开关量信号?

楼主(2008-07-22):
想用固态继电器,但是市场上的直流固态继电器输入电压都是至少5V以上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A:
用信号转换模块将这些信号转换成标准信号不就行了吗,嘿嘿
jack.xiong@tom.com

楼主:
楼上的能说的具体点吗?什么信号转换模块?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