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气柜内安装电气元件的是不是骨架?

楼主(2008-07-22):
    最近想对原来电气柜进行小改但需要添加电气元件,但是需要固定,请问在电气柜内固定安装电气元件的东西是不是叫骨架,谁知道型号,另外那位仁兄知道型号的请说一下》?

网友A:
呵呵

那东西我现在也不知道有什么型号

你去买就是了

一般都是通用的

卡轨

楼主:
卡轨是那种比较薄的,我要安装的是大电器

网友B:
有一种叫支架,还有一种叫导轨不知你选项哪一种?

网友C:
俗称: 导轨

DIN 是德国工业标准,在这个标准里有这样的说明:使用导轨是工业电气元件的一种安装方式,安装支持此标准的电气元件可方便地卡在导轨上而无需用螺丝固定,维护也很方便。好像也可以卡PLC。常用导轨宽度是35mm的。

网友D:
     你买配电柜用的槽板就可以了,把槽板的厚度,宽度,长度报上。

网友E:
应该是叫安装横梁,我们是按照柜的宽度而做的

如果是标准的柜一般都可以买到的

网友F:
一般的电器用导轨,如要安装大电器,那只能用横梁固定,市场上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