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提高温控表的精度

楼主(2008-07-22):
买来的温控表精度为正负1   车间生产需要正负0.1的精度,请问一般的温控表能增加精度吗,以前好象看到过这样的教程,忘记啦、表的型号是:XMT-102、PT100 量程0~400度

网友A:
用进口的品牌可能做到这一点.温度要求这么严是用在哪的?

楼主:
反应釜,化学反应用

网友B:
正确选择表和传感器的量程有利于精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