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涡街流量计传感器处安装法兰漏汽对测量有无影响

楼主(2008-07-22):
我们使用的涡街流量计是北京菲波生产的,口径300mm,压力1MPa,温度300℃。在正常供汽时,就地传感器入口侧法兰漏汽,但漏汽较小,只有声音,看不到蒸汽。传感器附近的压力、温度测点显示并未减小,没有变化。但此时蒸汽流量减小,且减小较大(与另一台正常运行的流量计比较,正常运行的流量计与有问题的流量计安装在同一条管道的直管段上,且两块流量计为相同型号同厂家产品。),发现问题后对此流量传感器法兰进行紧固,直至不漏汽,此时观察流量显示,工作正常。其它方面未发生变化,就此情况来看,安装法兰漏汽而压力未变不应对流量有所影响。对于这种情况我未遇到过,不知是何原因,望广大工控网友给予帮助,对涡街流量计较为精通的技术人员给予指点。

网友A:
首先,你是测体积还是测质量。
其次,安装法兰漏气一定是会引起测量误差的。
如果法兰处垫片安装不均匀也会引起测量误差

楼主:
我们是测量质量流量,法兰处的金属缠绕垫安装均匀无问题,只是在安装完后未进行热紧,致使法兰漏汽。请问这样引起误差,能够影响到什么程度,如何影响测量,请说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是测体积还是测质量。
其次,安装法兰漏气一定是会引起测量误差的。
如果法兰处垫片安装不均匀也会引起测量误差
测量体积的。所以测量上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