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新版Rslogix5000 firmware update 版本

楼主(2008-07-22):
Thanks for your help!

网友A:
没有对应的EDS文件?

楼主:
什么是EDS文件?

现在主要是Controller(CPU)的Firmware与 Project(老程序)的Firmware 版本不一致,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B:
把老版本的程序转换成新版本的5000的程序就可以了吧

网友C:
你的处理器系统要刷新一下,而且你的5000版本也要升级.如果有15或者16版本的软件包,就都解决了

网友D:
从罗克韦尔的网站上下一个Firmware Update,然后装到C盘,再打开这个里面应该就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