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

楼主(2008-07-22):
今天遇见一台danfoss VLT6000 45Kw变频器 显示报警29,温度显示230度,查询手册得知为:散热装置温度过高,怀疑是误报警,但就是无法排除,断电、复位都不行,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这个是需要漫漫找问题的,找检测电路。或者找到检测电路的部分把检测取消就可以了。有问题和我交流:13558705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