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顶级的菜鸟问题!

楼主(2008-07-22):
为什么人们穿皮鞋,塑料底鞋  绝缘的情况下使用测电笔时,测电笔氖管仍能发光。

网友A:
路过,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这个问题和为何关电后指示灯还有暗光有点相似

网友C:
因为人体和大地对于交流电来说是一个电容哦!

网友D:
是真的吗,满好玩的,

网友E:
人体这个大电容多久能充满电呢?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因为人体和大地对于交流电来说是一个电容哦!

网友G:
不管你的鞋绝缘程度有多么好,都有一定的漏电流,有一点漏电流氖管就可以发光。

网友H:
根据7楼的补充一句

穿皮鞋,塑料底鞋达不到电气安监的绝缘效果。如果符合安监的标准那肯定氖管是不可能发光的

网友I:
不管你的鞋绝缘程度有多么好,都有一定的漏电流,有一点漏电流氖管就可以发光

网友J:
说明你的绝缘不够好,下面再垫几层胶木板就一点也不会亮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不管你的鞋绝缘程度有多么好,都有一定的漏电流,有一点漏电流氖管就可以发光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不管你的鞋绝缘程度有多么好,都有一定的漏电流,有一点漏电流氖管就可以发光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不管你的鞋绝缘程度有多么好,都有一定的漏电流,有一点漏电流氖管就可以发光。

网友N:
站在绝缘垫上就不发光了。

网友O:
我站在干燥的木梯上测量时,氖管不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