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断路器接线问题

楼主(2008-07-22):
32A的三相380断路器 ,由于负荷是单相220的,如果接其中一相,其他两相空着,另一头直接接N,组成220V,这样接发  断路器能起到过流 ,短路保护吗?

楼主:
mei ren  zhi dao ?

网友A:
能用,照样有保护作用。

网友B:
可以,三个都是独立的,然后组合起来,不信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C:
没问题,经常会有这么用的。

网友D:
这样接法可以起到过流,短路保护作用的.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E:
可以将断路器的三极串起来用的.

网友F:
没问题,如果是不常用的话倒是可以的.如果要经常用的话,最好是,用2P的,这样可以省成本嘛

网友G:
完全可以。照样起到过流,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H:
可以的,但对于限流不是很有用,因为空开是的主要作用是短路保护的.

网友I:
不过  你要会计算它的过流保护值

网友J:
  空开的过流保护不是很好,速断还凑合

网友K:
我想是没有什么用,这是三片组合的,一片过流跳不跳或是能反应有多快真是不好说.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经常会有这么用的。

网友M:
陆铭 X陆铭
积分:40
帖子:38注册时间:2008-7-11 19:36:57 9楼 回复时间:2008-7-22 21:16:34 完全可以。照样起到过流,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N:
如果长时间用200V的话,可以这样接,假定上面端子是1 3 5 下面的端子是2 4 6 ,则1接火线,2、3连起来4、5连起来,6接负载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完全可以。照样起到过流,短路保护功能。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可以的,但对于限流不是很有用,因为空开是的主要作用是短路保护的.

网友Q:
小型断路器多极的都是单极组合而来的,所以每相都有保护作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A:
能用,照样有保护作用。

网友S:
你可把零火线一起接在断路器上,一样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经常会有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