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漏电保护器跳闸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单相220VAC电源
接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接负载,动作值15mA
负载包括空开、中间继电器、接触器、指示灯、开关等
除了中间继电器、接触器外无其他线圈
测量正常时回路母线电流0.07A
在偶然的情况下,会发生合上回路电源的时候漏电保护器动作
整体回路已经检查过,用500V摇表摇过绝缘,均合格
一旦有几根特定的线(接在另外的回路的中间继电器的触点上)被解开
漏电保护器就不会动作
而一旦将这几根特定的线接入回路,漏电保护器就会动作
将漏电保护器更换为普通空开
则不会发生跳闸现象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另外下雨会否会导致漏电流增加?

网友A:
因为电流走了其他的回路,漏电保护器上的火线和零线电流不等了,差值超过了动作电流就会跳闸,下雨电器设备包括电缆的绝缘就会下降,漏电流肯定会增大,一但大过动作电流就会跳闸了。

楼主:
但是漏电流一般也就零点零几A吧?
这样的电流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由于人接触到带电设备造成的漏电流
这样的漏电流其实不会影响什么的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抛开漏电保护器而使用空开也没有关系吧?

网友B(2008-09-16):
一旦有几根特定的线(接在另外的回路的中间继电器的触点上)被解开
漏电保护器就不会动作
可以再把范围缩小一点 看看能不能确定到其中的一根线 这样找原因就方便多了。

网友C:
应该是走了其他回路吧   按照LS的方法检查线路

网友D:
15mA动作值的漏电保护器有点过分灵敏,建议选用30mA的,30mA的仍然符合相关规定,除非是用于医疗设备、水下设备、及特别容易触电的设备。

30mA的动作值是:小于15mA肯定不动作,大于30mA肯定动作,大于15且小于30mA漏电流则可能动作,也可能不动作。

网友E:
将漏电保护器更换为普通空开,则不会发生跳闸现象.我也碰到过.肯定有漏电,根据3楼的方法查.

网友F:
漏电保护器流出去的等于流进来的,不要有其他的回路不然就保证要跳

网友G:
一旦有几根特定的线(接在另外的回路的中间继电器的触点上)被解开
漏电保护器就不会动作
将漏电保护器更换为普通空开
则不会发生跳闸现象
--------------------

既然用了漏电保护器就不应该将“几根特定的线接在另外的回路的中间继电器的触点上”,导致漏电保护器控制的回路电流“漏”到别的回路中。

线路设计需要改进。

网友H:
“一旦将这几根特定的线接入回路,漏电保护器就会动作”

1、你的问题是漏电保护器接线错误;

2、单相漏电保护器,工作电源火线L、工作电源零线N要通过漏电保护器;

3、保护零线PE不能通过漏电保护器;

4、所有被保护用电设备都要接在保护器出线端的火线L、工作零线N上,不能接在其它电源回路上的火线L、工作零线N,也不能跨接在保护器的出线端和进线端的火线L、工作零线N上;

5、所有被保护用电设备的外壳都要接在保护零线PE上,不能接在出线端工作零线N上

6、保护器出线端的工作零线N上不能重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