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 PWS3261 进入画面显示白屏

楼主(2008-07-22):
请教各位,我用的是HITECH PWS3261 ,现在把程序下载到人机后点击RUN,有时会出现白屏,要重起好几次才能正常进入界面,是哪里出问题了,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您好,请问您使用3261是和PLC进行通讯?您使用的ADP软件版本是多少?出现白屏的时候通讯灯闪烁的频率怎么样?快还是慢?

楼主:
用的是DAP6.2,白屏的时候通讯灯常亮,不闪

网友A:
通讯灯常亮的话,那应该是和PLC没有通讯上,画面上的元件没显示出来。请问您使用3261是和PLC进行通讯?

网友B:
那个屏是一直通电的吗 上次遇到一个情况  很长时间没通电了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显白屏 后来一直通电“烤”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