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不能设置负值怎么办?

楼主(2008-07-22):
寄存器不能设置负值怎么办?

如-II---------------POSDST  0   M0  D2002  1000

中的D2002不能设置负值怎么办?

网友A:
不知道你那D2002是从那里设置???是文本还是触摸屏呢?

楼主:
文本设置,文本可以设置负数,但PLCD2002它的范围只能是正值,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B:
负数也是补码表示的,看上去也是正数,只不过是大正数而已

网友C:
楼上的正解

网友D:
16位的数据首次是符号位,如首位是1,则表示是负数;

楼主:
还是不太理解,能不能具体点?

楼主:
现在是在文本上修改负值,但实际出来的是一个很大的正值

我想要的是修改负值,实际出来的也是负值

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建议楼主找本《计算机基础》看看。

网友E:
一般都是补码表示。假设你要把一个16位数设成-1,实际存储的二进制数是1111111111111111,即十六进制FFFFH,十进制的65535。

楼主:
理解了,谢谢各位!!!!!!

楼主:
今天试下来结果还是失败,我用的罗升的文本,里面是可以设置负数,但PLC的寄存器还是不能设置负数,我在D2002里设置-1000,结果电机的方向还是与1000的方向一样,,

就是脉冲数重-1000变成65...多了郁闷啊!

就没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