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差方案

楼主(2008-07-22):
我用两个压力变送器和调节阀,流量计来控制,

稳定两个流量计的流量,用调节阀来控制,得出上下两个压力的绝对值,相减得出一个相对值,

但是流量一直不能稳定,请教高手!!!!!!!!!!!!!!

ALF制作过程中运用到的,

楼主:
高手帮解决一下!!!!!!!!!!!!!!!!!!!!

网友A:
描述的不清楚。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B:
能不能画个图啊,具体的流程.

楼主:
一个设备,要测量顶部和底部的压力差,

我在顶上安装一个压力变送器,在底部安装一个压力变送器,因为内部气体有毒,防止变送器被腐蚀,就加装了流量计和气动调节阀,对设备内部鼓空气,总气压在0.5公斤.

对内鼓空气,保证流量在600L/H,用调节阀来控制,

网友C:
我想问下如果要称重量.用压敏电阻传感器行吗????如果不行应该用什么传感器.还要用小型打印机打印出来.怎么来来实现.请叫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