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37W2上传画面后系统报警

楼主(2008-07-22):
GP37W2上传画面后系统报警:原来系统是连接的LG的PLC,k200s,(cpu是K3p-07bs,他有一个232口,还有一个422口),连接人机界面的是422口。我用ProPBWin C-Package03把画面下载下来,然后把通讯电缆改成232通讯的,连接PLC和人机,通电,一切正常。可是再改回来,用422通讯方式,更换电缆,从新连接,下载画面,就不行了,显示下面的报警:PLC没有连接;再过一会就显示系统故障,画面你没有改过,只是在GP设置里改了一下通讯的方式,传输设置里用了强迫系统设置。请高手指教啊!!!
在GP上,离线系统初始化以后再传也不行,换了一台人机也不行请教高手啊!!!!!!

楼主:
对了,这个东西是韩国进口的,有关系吗?

楼主:
422的驱动都是是从LG要的,不会有问题吧?232 的也是LG给的,用它连接PLC和人机,能用的。422回来咋就不行了呢?原来韩国人也使用422通讯做的呀,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而且同样的设备有4台啊,怎么把画面传上来,在下载就不行了呢?郁闷啊!!!!

楼主:
没人帮忙啊???????????

网友A:
通讯参数被改了,你自己查吧

网友B:
仔细看看通讯参数设置

QQ  727815050

网友C:
应当是设置的不正确;

楼主:
设置没问题的,我自己在下面又搞了一个同样的PLC和触摸屏,把同样的画面和PLC程序,传进去,用232的线就可以通讯,再换成422的就不行,通讯电缆也是照样做的,请教普洛菲斯的技术支持了,也没个结果啊!我怀疑是我的422驱动有问题。原来的程序是用一个韩语系统的笔记本传上去的,软件也是韩国人带过来的,现在,这个笔记本出差了,我就把自己家的这个中文系统的笔记本拿来用了,这个中文笔记本上的画面也是以前从上面下载下来的,但是以前没有用他上传过,因为以前那个韩语的天天在公司用的。232和422的驱动都是我从普洛菲斯技术那里要的,他们说422的驱动适用于link通讯,1:1的CPU和人机都用232,后来找了一个韩语版的422的驱动给我了,我就把这个驱动安装在我的中文系统的笔记本上,然后把画面下载下来,一直没有使用。直到前几天,我想把它改到232上,然后422的通讯口用做485连接另一台PLC。把中文笔记本的画面设置成232通讯,然后把画面传到人机上,把通讯电缆更换一条,一切正常,通讯没问题。然后又把画面改成422通讯重新传上去,又把原来422的通讯电缆连接上,问题就出现了......我怀疑是我的422驱动有问题!

网友D:
422的通讯电缆,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422的通讯电缆,没有有问题!我试了2根啊

网友E(2009-03-15):
你的波特率不对,俩个不一样了,GP上载时你没有设置同样的,所以显示没有通讯 我的QQ442141518

网友E:
这个时PLC的波特率时38400  GP的也得时38400

网友E:
GP和PLC的设置必须相同

网友F(2009-06-09):
我晕了

估计现在搞好了吧

不然只能打电话找我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