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故障报警6SE7021系列代码 F0025

楼主(2008-07-22):
各位高手怎么理解代码是什么意思呀,该怎么解决呀,报警复位后有正常,可过两天有出来了。

网友A:
L1相有无短路或对地

cu板是否插好

网友B:
变频器的其中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C:
这个不怎么好修啊.我修过.修了好多天

网友D:
25是L1 26是L2 27 是L3,接触器看了吗?

网友E:
具体说 是驱动板有问题,根据我维修的经验这个可能是7021机器的一个特定的故障(或者说设计缺陷),要详细检查,有时可能就换个电阻,有时就可能换很短集成电路

你是哪里的,如果能自己会修,可以打电话,我知道你怎么维修,电话13941465185 王

网友F:
IGBT 怀了 换上就好了

网友G:
查手册呀

网友H:
你查下分压板,我们这上次出现过!

网友F(2008-08-23):
具体说是L1相的四块IGBT中的一块或几块击穿了,具体要用万用表测,一般都是坏两块,把坏掉的IGBT换了,同时把触发板换掉就OK了

楼主:
x谢谢个位的帮忙现在好了是电线绝缘不好

网友F:
哦 解决了  恭喜你了

网友I:
看来不是很复杂的故障啊,可故障代码写的很难懂

网友J:
电缆摇一下绝缘就看出来了,是电机测的电缆吗?

网友K(2012-09-26):
   北京海特鸿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维修变频器,伺服电机,软启动器,触摸屏,PLC等。

维修电话:010-68157848    13126989874  刘工

 业务咨询QQ:1750785284

网友L(2012-11-24):
引用 楼主:
x谢谢个位的帮忙现在好了是电线绝缘不好

哈哈哈,会修西门子的大师,都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