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600 变频器 温度误报警如何解除?

楼主(2008-07-22):
大家好,我这有个ACS600的变频器一直 温度报警 我把环境温度降下来还是报警,无法工作,我判断是误报警,就是不知道怎么解除,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还有出厂参数如何恢复?键盘上按哪几个键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A:
你那个报警是不是变频器内部估算的温度呀?

你的变频器是不是在弱磁状态下呀?

网友B:
看看变频器内部温度是不是真的高,风扇转不转,散热器是不是堵?

网友C:
参看一下9903和9902号参数  对你应该有用

网友C:
故障有没有reset,先reset一下  如果还不行  就检查故障吧  如果接有电机就检查电机,如果是空载运行,温度检测是在IGBT上埋着,还是检查一下变频器风扇

楼主:
变频器共有两个风扇,一个大的在后面散热片上,风力很大,散热片温度正常,还有一个小风扇在打开外壳后装在印刷板下面朝上吹的,也是运转的,现在我停很长时间后开,温度都在30度一下,一开机就报这个警。还有就是显示画面总是在两个状态闪,一个是显示转速,电压的正常画面,还有一个是报警画面,一直来回闪。复位也不起作用。即使不弱磁状态也报这个警。电机绝缘,对地,线圈都测量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