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2500T可以和FX3U连接吗

楼主(2008-07-22):
以前用GP2500T和FX2N连

不知道GP2500T可不可以和FX3U连接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感觉需要加个3UC的驱动吧

网友B:
协议选择FX(CPU)

通讯没问题.

楼主:
FX2N与FX3U的区别:

FX2N<===>FX3U

M3072<===>M7679

T256<===>T511

D8256<===>D8511

通讯可以,但就是FX3U的扩展地址就丢失了!!!

网友B:
你把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7.27就有了.

FX3u的驱动有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