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的程序上载出来不显示?

楼主(2008-07-22):
今天遇个OMRON CPM1A的PLC,上载成功后,出现一个梯形图,LD 05      IL,    别的就没有了,但是运行正常,大约有二百多步,这是怎么回事?也找不到END,别的什么也没有

网友A:
是不是被厂商加密保护了。

网友B:
恐怕没有上载成功

网友C:
软件多少版本的?

------------------------------------

欧姆龙QQ交流群:66624290    66624575

网友D:
用别的版本软件试试

网友E:
应该是上载不成功导致的

网友F:
cpm1a不支持注释功能

网友F:
也就是plc本身不保存注释你如果有源程序可以导入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