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楼主(2008-07-22):
这是我用西门子模拟软件在线,然后监视的变量,按道理M0.2的值为true(1)才对啊,为什么是false呢?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下标是从0开始的,m0.1才是true

楼主:
昨天图发错了,不好意思,谢谢1楼主,今天有重新试了,这也还是不对!为什么?

网友A:
应该m3.1为true

楼主:
microtomato,谢谢,m3.1确实为true。我也明白怎么回事了。谢谢!

网友B:
这是常用的,注意语法结构

网友C:
"应该m3.1为true" 为什么?

网友D:
MD0=mb0 mb1 mb2 mb3    又MD=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0   得出 MB3=0000 0010

MB3= m3.0  m3.1  m3.2   m3.3   m3.4  m3.5  m3.6  m3.7

因此对应一下,从最右边为第0位起,  m3.0=0  ,  m3.1=1 .......

网友E:
呵呵,大家应该注意这个!

网友F:
哈哈

低字节装在MB3中

网友C:
"低字节装在MB3中"?

我印象中S7-200是低字节装是在MB0中的,是不是S7-300不同呀?

网友G:
S7-200高位在低址,与WINDOWS下的习惯相反,昨天刚试过的;

S7-300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低字节装在MB3中"?

我印象中S7-200是低字节装是在MB0中的,是不是S7-300不同呀?

s7-200跟s7-300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