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F7变频器

楼主(2008-07-22):
一台安川F7变频器11KW的,输出三相电压电流都正常,空载6.8个电流就是一加载电流马上就26个左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检查负载的机械部分.....

网友B:
空载6.8个电流就是一加载电流马上就26个左右:V/F参数是否不对?

网友C:
1、参数设置有问题:

1)26个左右,早应该保护了;

2)运行极不正常,电机参数、运行方式设置有问题?

2、负载过大堵转;

网友D:
负载是什么性质的,26个流应该报故障了

网友E:
有其它电机的话接上试一下;是不是电机或负载的问题;

网友F:
甩开负载运行看一下电流多少,看一下电机是否卡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