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400CPU状态灯全闪烁的故障原因是什么?

楼主(2008-07-22):
今天,单位的西门子PLC CPU状态灯全部闪烁,查找故障未果,大家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吗?设备时好时坏,请高手指点!谢谢!
今天我们单位的400CPU状态灯全部都闪烁起来,怎么查故障也查不出来,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硬件上我觉得一定有问题?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着急啊!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如果换个电池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cpu坏了,我单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和你说的现象一样。

楼主:
300的没有电池,刚才换了CPU模块和电源模块故障还是如此?难道还要换一边吗?

楼主:
高手都到哪去了,急救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B:
给客服打电话吧,这种情况,我这十几年是没见过,估计是CPU模块坏了吧

网友C:
我单位遇见是414-2的CPU,当时是MPI线连接将PLC初始化一次,再下程序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重新初始化一次,如果不行,可能是CPU烧坏了。

另外,问一下,你的是400H系列的吗?如果是冗余的,也可能是两个CPU的版本不一致所造成的。

如果版本不同,可以请西门子的给免费升级。

网友E:
我见过一次,当时我是把PLC内的程序清空,然后在把程序,硬件组态重新下载就好了!

网友F:
将西门子PLC 模块上的一个小旋钮扭到MRES处数秒再扭回到RUN试一下。

网友G:
看一下你的硬件故障信息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有可能是CPU模块坏;有可能是你的PLC背板有问题,是不是接地不好,或是有大的干扰电流把背板烧坏了?

网友H:
你把CPU重新初始化一下,吧程序重新下载一下看看。如果还是有问题请加QQ群 66706362 我来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I:
看看存储卡是否有问题

网友J:
看看通讯线路,看是否通讯线松动或者损坏.

网友K:
电源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电源问题

网友M:
我遇到过

是开关没到位

后来好了我把所有的开关全做了标记

网友N:
我遇到过300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恢复几次后无法恢复,plc硬件有问题

问?

网友(2009-09-26):
我今天也遇到过,换了个内存卡重新下载硬件和程序就正常了。

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O:
检查是不是DP电缆短路了

网友O:
把其他站点全都摘掉再看看

网友P: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Q:
楼主的问题搞了吗........

网友R:
前段时间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把电源关掉,再把电池拔掉,相当于把PLC恢复到出厂值,再重新下装程序就可以了,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