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OT高手

楼主(2008-07-22):
有个GOT900T人机,在往电脑中下载程序时,人机已显示OFF LINE状态,但电脑马上提示超时,多次都是如此,忘高人指点..........

网友A(2008-08-27):
确认一下通讯设置及通讯线吧

网友B:
刚开始我也有遇到,你刚开始时安装系统文件时出错拉多装了不必要的,把GT拆下来里面有个开关,拨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2008-09-28):
对:zhujinrong 关于

刚开始我也有遇到,你刚开始时安装系统文件时出错拉多装了不必要的,把GT拆下来里面有个开关,拨一下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可以说清楚点吗!!比如GT的哪个开关,是安装GOT软件时出错了吗!!!

网友C:
呵呵;F900的一般是F900内的通讯设置的问题;

进入系统菜单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