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能否用两个变频器控制?

楼主(2008-07-22):
我经常修变频器,但是还没有怎么应用过,请朋友们不要见笑。我的一个客户告诉我,他们设备不能停,但是又怕变频器出问题设备停机。他的意思就是说想用两台变频器带一台电机,就是说:正常情况下用A变频器带电机,带A变频器出现故障跳故障后马上启动B变频器带电极。我想请教各位高手怎么实现。

我自己的理解是当A变频器有故障时,他会输出一个故障信号,然后用这个信号去控制B变频器的启动。不知道这个办法可靠吗?或者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请朋友们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类似于消防设备的双电源控制。

网友B:
中间加两个接触器就行

网友C:
两个变频器互为备用,连锁控制.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楼主做完了再给大家看看实物吧。

网友E:
完全可以阿!!!!!!!

网友F:
完全可以的,用接触器分开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两个变频器互为备用,连锁控制.

网友H: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切换可以收货的话当然没有问题。要是可户有切换时间要求的话就难讲了。

网友I:
引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切换可以收货的话当然没有问题。要是可户有切换时间要求的话就难讲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可以,类似于消防设备的双电源控制。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阿!!!!!!!

网友L:
用互锁的接触器可以实现,但一定注意二台不能同时接通到电机上;

网友M:
理论上是可以的!可实际上应用的没几个人!怎么想着变频损坏,要是电机损坏了怎么办,也加一个电机与原电机同轴连动不是更好!

网友M:
纯粹讨论,建议改进!

网友N:
没必要zheyang

网友N:
没必要这样啊!坏了两分钟换它.

网友O:
做个旁路切换就行了,两个变频器多贵啊!帮你搞啊~qq:330438276

网友P: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可以,类似于消防设备的双电源控制。

网友Q:
如果停机后转换是可以的.如果想瞬时转换就麻烦点了,俩变频器要同步运行,而且考虑到转换时的冲击电流很大,备用变频器容量要加大,

网友R:
可以

不过还没见过;

这样类似于UPS(不间断电源)

网友S:
要瞬时切换的话有点麻烦,因为电机没停止就切换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

网友T:
二台变频器带一台电动机,一用一备,不能.其中有很大的安全方面的问题.

网友U:
变频器说明书上都有说明只要在合理距离之内是可以的

网友V:
对:a 凡 T 关于

理论上是可以的!可实际上应用的没几个人!怎么想着变频损坏,要是电机损坏了怎么办,也加一个电机与原电机同轴连动不是更好!

内容的回复:
变频器输出到两个接触器(互锁),用故障端子控制它,但正如上面兄弟说的,一台设备,变频器故障的几率并不是很高,其他电器的故障也可能导致停机的呀,设备在故障的时候只有停机检修.

网友V:
引用 网友S:
关于要瞬时切换的话有点麻烦,因为电机没停止就切换会有很大的冲击电流!

同方向切换没不需考虑冲击电流,也就是说瞬时切换(不是换向)是没问题的,大家可以实践中证明.

即使换向,比如自动往返控制,加减速时间在0.5秒,频繁冲击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W:
用接触器分开好一点哦~~不然的话会短路哦

网友X: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真这么做时候需要仔细考虑一下

网友Y(2011-07-11):
我做了过实践是不行的

网友Z:
瞬停切换要开启转速追踪功能,而且要2接触器互锁切换,考虑俩变频器之间不会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