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纸机网部传动速差问题

楼主(2008-07-22):
现用纸机车速最大为2000M/MIN,网部下网有3#,4#传动带动,4#为主传动且为整个纸机的速度基准点,3#为从传动,在运行中突然出现3#,4#传动负载变大下降不大的情况下,3#出现-43M/MIN的速差!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会是什么原因哦!

谢谢:

楼主:
大家都来帮忙看看啊:究竟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在运行中突然出现3#,4#传动负载变大下降不大的情况下?没看明白

楼主:
现用纸机车速最大为2000M/MIN,网部下网有3#,4#传动带动,4#为主传动且为整个纸机的速度基准点,3#为从传动,在运行中突然出现3#,4#传动负载下降不大的情况下,3#出现-43M/MIN的速差!

网友A:
这个-43m/min是跟谁进行比较的?

楼主:
和4#传动比较啊,4#是主传动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发表意见呀!

网友A:
你是怎样观测3#,4#传动负载的?

楼主:
DCS有负载显示的啊

网友A:
你有没有在变频测检查或实际测量过?

楼主:
检测过了啊:确实是这样的!

我是用WINDOES 2.12监控的

网友A:
个人认为是从点负载突变造成的,比如真空度等

网友B:
首先我想确认一下,你用的是那家公司的传动,然后我帮你分析,如果是ABB的话,那就可以确认是负载造成的。QQ:68860406

楼主(2008-08-27):
呵呵:确实是ABB的,现在怀疑是网打滑造成的!

网友C(2010-11-25):
你们的辊径有变化没有?是力矩控制?

网友D:
loadshare造成的吧,考虑负载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