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15-2AG10CPU状态灯闪烁问题

楼主(2008-07-22):
CPU的灯全闪烁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连接问题?高手指点,急求!!!

楼主:
只需要答案,我们换了CPU和24V电源模块,故障还是没有变化,MPI电缆也换了,都不行啊!这套系统使用一年了,刚出问题!

楼主:
高手都到哪去了,急救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今天,单位的西门子PLC CPU状态灯全部闪烁,查找故障未果,大家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吗?设备时好时坏,请高手指点!谢谢!

今天我们单位的400CPU状态灯全部都闪烁起来,怎么查故障也查不出来,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硬件上我觉得一定有问题?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硬件故障!!!!!!!!!!

网友B:
是不是程序丢失了呢?

网友C:
LZ没看看CPU的报警记录?

网友D:
是否CPU模块有问题了?

网友E:
是你的mmc卡没插进去吧,如在里面的话,就是内存卡坏了,才会出现lz的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最好还是连卡和cpu一起返修吧!

网友F:
北京海特科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低价供应西门子S5,数控备品配件。并可对各种品牌变频器,直流调速,低压等相关产品实施“芯片级”维修。有需请联系:臧文丽,13521973761

网友G:
如果是400的CPU,请你把CPU折下来,重新安装一遍,如果是300的CPU,换下MMC试试

网友H:
MMC卡有问题,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