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怕的直流电动机直接起动?

楼主(2008-07-22):
有一私人工厂请人按装了一台他劢直流电动机。额定电压Un=220v .额定电流In=16A.电枢回路电阻0。5欧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直接起动了结果造成炎灾。你们分析一下这是为什么??????

楼主:
有一私人工厂请人按装了一台他劢直流电动机。额定电压Un=220v .额定电流In=16A.电枢回路电阻0。5欧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直接起动了结果造成火灾。你们分析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在没有励磁的情况下,直接通入电枢电流,这不就等于是短路了吗?Un=Ia*Ra,你算算多大的电流?当然发生火灾了,所以它励直流电动机必须要先通入励磁电流,待到励磁磁场建立起来以后,才可以通入电枢电流的!

网友B:
呵呵,检修电机我经常不接励磁,还没烧过

楼主:
阿辉说得好,电流有400A 以上,必须串入适当大小的起动电阻。

楼主:
LEEHOM XLEEHOM
积分:100
帖子:52注册时间:2007-10-30 14:52:00 你好这台直流电机如果不加起动电阻,起动电流在400A以上,你敢起动吗?

网友C:
看什么的装置,一般现在数字型装置的都是斜坡启动运行

楼主你在哪里呢???

楼主:
我说的是直流电动机!

网友D: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意思是通交流试验?

楼主:
直流试车!!!!!!!!!!!!!!!!!

网友E:
没试用直接启动呢..也没见过.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F: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是没串起动电阻。

网友G:
他励直流电动机要先通入励磁电流,待到励磁磁场建立起来以后,才可以通入电枢电流的.

网友H:
牛人,不是一般的牛

无知者无畏

网友I(2008-08-25):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J:
阿辉说得有道理

网友K(2008-09-27):
什么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