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测量100-300度的温度,用什么好一些?

楼主(2008-07-23):
我要测量100-300度的温度,测量环境工况不好,用什么东西好一些?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铠装热电偶。你所指的测量环境工况不好指的是哪些问题?

网友B:
最高温度只三百度,用PT100热电阻吧,选耐腐防爆型的可满足大部分的工况

网友C:
需要接觸測量還是非接觸測量?

网友D:
Pt100耐腐蚀热电阻温度传感变送器GA254

 电阻式温度计适用于罐体和管道的操作。所有标准过程连接方式都可提供。因为其坚固的设计,尤其适用于食品/制药/生化中很多的技术过程。电阻的变化,是取决于测量温度的,可以被变送器探测出来并转换成标准信号。多种不同的变送器可供选择安装于顶部,以适应不同应用的需要。

网友E:
用PT100热电阻吧,要质量好的,耐高温的,

网友F:
PT100可以测量了,500度以内是没有问题的确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指教!!!工业现场电磁干扰大,有水蒸汽,我选了铠装热电偶,就是怕传输距离不够远,想加一个东西能传到PLC或数采卡。工业控制和组态软件我熟悉,传感器用的不多,这次只有请教诸位朋友了,再次感谢!

网友G:
红外线测温仪

网友H:
还是K型热电偶吧,再加一个温变。

网友I:
PT100最合算。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用PT100热电阻吧,要质量好的,耐高温的,

网友K:
我选了铠装热电偶,就是怕传输距离不够远,加个rosemount 的248温变吧,300米没问题

网友L:
选择带485通讯的铠装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即可,请看www.cgxk163.com,里面有您需要的产品

网友M:
选用Pt100热电阻就可以的

网友N:
工况不好,还是用PT100比较好,用好一点的.

网友O:
选了铠装热电偶,就是怕传输距离不够远,加个温度变送器吧,选用屏蔽电路,就可以远传信号了

网友P:
真正正确的应该是PT100铂电阻!!铠装

网友Q:
用PT100热电阻吧,最好是防爆铠装热电阻.因为其接线处的密闭性很好能很好的隔断 水蒸汽,而且你所说问题我也遇到过并按此方法处理效果很好.用三线制热电阻我想两三百米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