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如何实现动态滚动报警

楼主(2008-07-23):
我用wincc6.2做了一个界面,需要在页面窗口上实时显示所有报警,采用窗口滚动的方式,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也希望知道,请哪位高手回答一下吧,多谢了

楼主:
真的没有人知道吗?请高手教一下

网友B:
我也希望知道,请哪位高手回答一下吧,

网友C(2010-01-05):
我也想知道啊,怎么就没有知道的么?》

网友D:
放置一个报警框在那

网友E:
横向的还是纵向的?WINCC自己没用这个功能,要做的话肯定要把报警数据取出来,然后做滚动动画的脚本实现。总而言之不够麻烦的。。。

网友F(2010-03-17):
放置一个报警框在那里就行.

网友G(2010-05-06):
他自己有一个报警的控件,报警组太好后  放在界面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H(2010-07-14):
在报警框里只是显示最近的报警,如未显示完全;点击按钮下一页可查看其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