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3中文版安装问题!求高人指点!

楼主(2008-07-23):
要疯了!

step7 v5.3中文版在一台电脑上顺利安装,另外两台上怎么都安装不上,总是提示:data1.cab文件损坏!

在网上搜了半夜,好像也没什么好办法,于是把系统重做(XP-SP2),照样装不上!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1.安装文件经过千确认,万拷贝,绝对没问题;

2.系统是刚装的,所有分区全部格式化,不可能有病毒;

3.安装步骤没问题,把那台装好的再装一次照样行!

4.电脑配置没问题,比它的软件要求配置高多了!

那还有什么问题?

难道一个破PLC软件还挑电脑硬件不成?

该死的西门子,捏呆的西门子,连个安装软件都做不好(这不是第一个难安装的西门子软件),兼容性这么差,如果有一天我发达了,需要订设备,我向我的设备供应商提出的第一个技术要求将是:绝对不允许使用西门子的任何产品!看到西门子这三个字只会给我带来痛苦的回忆!

网友A:
windows的安装盘是同一张吗?光驱是不是不行?机器有没超频?把bios设为默认值,然后把好机器上的光驱拆过来装。或者下个V5.4的中文版装。V5.4中文版没问题,我装过3台不同配置的机器都好用(笔记本、台式机、Intel、AMD都没问题)

网友B:
操作系统的版本是什么啊!

网友C:
估计是你的安装文件坏了,重新下载个.像一些安装文件最好作成ISO的,有时候拷来拷去的,丢数据。

网友D:
从你的论述中看,好像是新系统不能识别data1.cab的数据(可能是个别的),而认为文件损坏。

你可以:1、安装个别的系统,如2000,或英文版等试一下。

2、找个新的安装软件试一下。

网友E:
不能通过网络安装,直接COPY到硬盘上再安装

网友F:
从来都是使用英文或德文版的。没见过上面说的问题!

网友G:
XP2操作系统必须是完整版的就OK了

网友H:
我安装step7 v5.3没遇到你说的问题。我装的时ISO文件。

可能是你的安装文件损坏了,重新下载个ISO的~~

网友I:
首先确认是在英文语言系统下,我想这个你应该确认了。把安装盘的所有文件拷贝到本地磁盘上再试试吧!如果还不行就再做一遍系统再装(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电脑里曾经装过step7 ,而你卸载是不可能完全卸载掉的)。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最后装了两遍系统才把step7 装上。

网友J:
你的XP系统是HOME版的SP2吧?

网友K:
看看你的XP版本是不是专业般的,还有就是你 机器上有没有装杀毒软件和其他的东西!还是没有解决请加西门子PLC群 66706362 这个群进行讨论!

楼主:
谢谢大家!经过与客户协商,客户放弃选择西门子系统改用三菱系统,目前一切顺利!另,通过与同行交流,STEP7 V5.3对操作系统和电脑的硬件驱动都比较挑,我的安装文件并没问题,问题出在我的XP安装盘的版本上(XP 专业版 SP2),有时间了再换个系统试一下,把结果给大家汇报!

网友L:
大家有谁需要5.4 SP3中文版的可以加我qq 40287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