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与普通热电偶热电阻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7-23):
热电偶的输出信号是热电势(即毫伏)。热电阻的输出信号是电阻。热电偶、热电阻可直接与显示仪表连接使用。温度变送器的温度检测元件还要用热电偶或热电阻,其输出信号是4--20mA.DC电流信号。温度变送器由于有电子电路价格就高。

热电偶与显示仪表要用补偿导线连接,距离长补偿导线的价格也不便宜。 温度变送器 输出信号是是国际标准信号,便于与控制系统 连接。

网友A:
温変接受热电阻热电偶信号而输出 0-10或4-20MA,温変适用于调节系统中同一参数分别用作显示,记录,调节等。同时在组建多级调节系统时亦要用上

网友B:
不管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通过温度变送器转换后,精度就会有年降低,同时故障点也加大了,我在工程设计是很少选项择温度变送器,一般都是热电阻或热电偶专用模块

网友C:
盘装热电偶温度变送器也需要用补偿导线连接到热电偶,所以热电偶温度变送器在选型时偶多选一体化热电偶温度变送器.

网友D:
呵呵;变送器直接输出就是4~20MA或0~10V信号,仪表可以直接使用;

热电偶或热电阻需对应的模块才能使用;

网友E:
对, www.dryqw.com

网友F:
温度变送器是将温度以标准的信号输出(二型或三型), 就其精度而言,一般都可以接受.普通热电阻或热电偶是输出阻值或毫幅信号,离标准信号差一个环节,但一般的显示仪表可以直接输入

网友G:
一般来讲,能不用变送器就不要用,会增加判断故障点的难度,用补偿电缆直接连到模块上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