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起重机起升机构变频控制制动电阻的选择

楼主(2008-07-23):
起升机构用ABB变频器ACC800-04-0170+D150 起升电动机是110KW

照ABB的样本选取制动电阻是2.7欧姆13.5KW  我想选取2.7欧姆25KW 是否可以?

网友A:
2.7欧姆25KW ?功率可能小了,还要加大

网友B:
“起升电动机是110KW”

1、按照上升时的功率推算下降时的功率;

2、如果上升时的功率是100KW:

1)下降时重量不变,则下降时的发电制动功率也是100KW;

2)下降时重量减小到25%,则下降时的发电制动功率是25KW;

网友B:
3、用制动电阻白白把制动能量烧掉,浪费能源是犯罪啊!

4、而且不安全,一旦制动电阻烧坏开路,变频器过压保护,会出现“溜钩”这样的安全事故!

网友C:
如果上升时的功率是100KW,下降时重量不变,则下降时的发电制动功率也是100KW?

提升设备减速箱的效率等于1?可能吗?

网友B:
1、因为算制动电阻的功率,大一点没有坏处;

2、这是简单的有效的算法;

网友C:
如果减速箱的效率等于0.75,也就是说100KW提升负载中,重力负载功率占75KW,阻力负载占25KW。
当提升机下降,重力负载功率仍然是75KW,阻力负载功率仍然是25KW,但此时阻力负载的方向与原来的提升方向相反,即75KW的重力负载是向下,25KW的阻力负载是向上,经合成后实际下降功率是50KW(75-25)。即下降时只需要50KW的功率,并非是100KW。

网友B:
那么按你的说法,现在要计算制动电阻功率的大小,减速箱的效率等于多少合适?制动电阻的功率多少合适?

网友C:
通常升降设备采用蜗轮减速箱,它具有自锁作用,效率大约等于0.5。如采用齿轮减速箱,则具体要看用什么类型的齿轮,大约为0.7-0.9之间。

安全系数与实际计算是两回事,实际计算,该多少就多少,安全系数另外再考虑。

网友C:
反正你始终有理!

网友C:
这不叫认真,如果升降设备采用蜗轮减速箱,并且效率等于0.4,此时还需制动?

网友B:
所以按你的说法,就不需要制动电阻!

网友C:
前提是如果用蜗轮减速箱

网友B:
如果我说蜗轮减速箱 ,你又说不是怎么办?

网友C:
与你唱反调,就是胡拉乱扯没有定论?

网友B:
按你的说法这个制动电阻是多少就不要算了?

网友C:
非常理解你的用意,仅仅提醒你上升、下降的功率有区别。

网友B:
其实你应该这样想,这个问题忽略这个因数是可以的,不碍大局!

网友A:
现在有提出1/4、1/2、3/4的(电机功率)配制,

工况不一样,运行周期不一样,功率应该不一样,

我做的工程用的就是1/2配制,快半年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D(2008-11-22):
起重机可按此方法选

阻值=700/电机功率(可再小些)

功率=电机功率/3(可再大些)

网友E:
我们目前是这样配置的;
1、运行机构按照使用说明书中的参数选择可以使用
2、起升机构的电阻器箱数计算:电动机功率/11.2;
电阻值700/电机功率;
功率可以按照运行机构折算,也可以功率=电机功率/3

网友F(2009-05-20):
不明白了,请老刘说明白点

网友F(2009-07-02):
引用 网友E:
我们目前是这样配置的;
1、运行机构按照使用说明书中的参数选择可以使用
2、起升机构的电阻器箱数计算:电动机功率/11.2;
电阻值700/电机功率;
功率可以按照运行机构折算,也可以功率=电机功率/3

说的是只动电阻吗?

网友G:
和楼上一样的问题  能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H(2009-08-23):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