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机的功率不相同能否配用

楼主(2008-07-23):
请问各位大侠:我的变频器的功率为750W。电机为550W,请问能否使用,时间长了对电机有什么伤害?我的电机转速为2500转。现在我要求在变频器中设定的转速为1500转,这样对电机和变频器有什么伤害?请答复!!!谢谢了!

网友A:
采用V / F控制方式,V / F方式不需要自学习电机参数,750W变频可以带550W电机,但需要对变频的许可电流进行限制,按550W电机电流重新设定。

电机速度2500转/分??没见过。

网友B:
学习一下,我也想知道怎么办?

网友C:
如果是V/F控制方式,只用把变频器对电机的保护参数写对就可以了,也就是按照550W的电机参数写入变频器

网友D:
大马带小车 可能会降容  有时可能会失步  但是这里的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差别不大  应该可以的

网友E:
当然可以用了,没问题的

网友F:
750W变频可以带550W电机

网友G:
变频器的功率为750W,电机为550W没有问题。减速使用会发热,加大散热就可以了

网友H:
没问题的??????????????

网友I:
变频器的功率为750W,电机为550W没有问题。电机转速由2500RPM调为1500,如采用变频电机,没问题,如是普通电机,要考虑电机散热

网友J:
没问题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V/F控制方式,只用把变频器对电机的保护参数写对就可以了,也就是按照550W的电机参数写入变频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A:

采用V / F控制方式,V / F方式不需要自学习电机参数,750W变频可以带550W电机,但需要对变频的许可电流进行限制,按550W电机电流重新设定。

电机速度2500转/分??没见过。

没问题

网友M(2008-09-05):
我觉得没问题,可以的、

网友E:
放心使用吧,没问题!

网友N(2009-03-17):
18.5KW的电机带动混料机启动运行正常,每分钟26转. 最低调到20HZ,还能运行,

如果 是重载带料启动 ,配变频器 低速启动能行吗 . 如果可以1.允许的最低转速是多少,2.电机有什么要求,需要什么样的电机. 有什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