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量输出时信号的阻抗匹配要注意些什么吗?

楼主(2008-07-23):
模拟量输出时信号的阻抗匹配要注意些什么吗?和后端的阻值大小怎么做到匹配?

网友A:
电压输出一般要求后端高阻抗,电流输出一般要求后端低阻抗。具体多少看你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的说明书。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

楼主:
那么用D/A模拟输出电压来代替电位器分压来做为控制信号,这样做也是可以的了? 这亲阻抗会匹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