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ELSOFT软件 编程修改碰到问题

楼主(2008-07-23):
原来 修改一个 语句, 双击,更改里面的 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变成了 原来的语句还在,并联了一个刚修改的语句, 问怎么设置成原来的方式阿

网友A:
估计是在插入模式,可以通过键盘上面的Insert键在编辑和插入模式间进行切换。

网友B:
可以按F4复位呀。。。

楼主:
是的, 谢谢了, 改好了, 按了INSERT键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