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抖动

楼主(2008-07-23):
各位朋友,本人遇到一个难题,一台交流点焊机,在焊接时交流接触器抖动,更换一个还是一样,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怎样才能解决?谢谢.

网友A:
接触器抖动属于电压过低,原因是你的 焊机电源进线过细或供电电源电压过于偏低,在焊接时造成变压器初级电压低,接触器发生抖动。另外,如果焊机功率小而焊条过粗也会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对,是电压低的原故.线再小一点还有可以卷曲.

网友C:
要么就是电压低要么就是铁芯上有灰尘,油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抖动属于电压过低,原因是你的 焊机电源进线过细或供电电源电压过于偏低,在焊接时造成变压器初级电压低,接触器发生抖动。另外,如果焊机功率小而焊条过粗也会出现上述情况。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抖动属于电压过低,原因是你的 焊机电源进线过细或供电电源电压过于偏低,在焊接时造成变压器初级电压低,接触器发生抖动。另外,如果焊机功率小而焊条过粗也会出现上述情况。

线路压降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抖动属于电压过低,原因是你的 焊机电源进线过细或供电电源电压过于偏低,在焊接时造成变压器初级电压低,接触器发生抖动。另外,如果焊机功率小而焊条过粗也会出现上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