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2008-07-23):
一台台式风扇不转了,拆开看,量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都不通,再进一步查看是一个零线过来和启动绕组的一端和运行的一端不通了,怎么找也找不到是那里断了,可是另外几个线,两两都是通的,我想用另外几个线接个启动和运行的,原来是三段运行速度,现在就要改成两段速度了,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有些情况可以,有的不可以,关键是你的抽头是不是能满足要求。

网友B:
因为一个零线过来和启动绕组的一端和运行的一端不通了  所以 你的方法行不通

网友C:
电机坏了,重买一台电机算了,才15元钱。

网友D:
电机坏了,重买一台电机算了,才15元钱。

不过,你的钻研精神值得学习!